毕业前在JLC打样订单号到100了 | 试了一下BGA1.0

楼主(2015-07-03):
赶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发现订单号已经到100了。

最近在嘉立创试了一下BGA1.0,感觉还可以,板子运行良好。过孔外径0.6mm的限制对扇出有点影响,之前按这个外径扇出约4圈半的时候就感觉很难再多了。

另外现在阻焊桥是什么情况呢……好像有的做了有的没做似的。比如照片里的两个USB就有一个做了,然后右边那个QFP0.5居然做了。

网友A:
我估计是显影或曝光参数的区别才会有的做了有的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显影或曝光参数的区别才会有的做了有的没做,

看Gerber,阻焊应该是过大了。

网友:
嘉立创做BGA?

网友:
丝印一直一般般啊。

网友:
什么情况 这是偷偷改版优化设计吗???

网友:
JLC可做BGA?

网友:
好像是4层板哦

网友:
你投板的时候,嘉立创没有说他们不做BGA,不做阻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LPC43XX?

那个BGA么?Artix-7。

网友:
嘉立创的丝印 老是偏移

网友:
我上次发了个BGA的板子给嘉立创,直接打电话说不能做

网友:
是不是三楼说的问题?

“那个QFP0.5居然做了”,好事情,如果这个都能做的话,估计大部分普通要求的通用板都能做阻焊桥了。(至少我的板子都可以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BGA么?Artix-7。

FPGA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