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切换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15-07-03):
现在想做vga矩阵 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几乘几?太大的话FPGA就不好做了

网友:
看你做什么规模的,还有带宽的要求,简单的 用切换芯片,规模大的 用 专用的模拟切换芯片,行场信号用cpld切。

楼主:
3x3这个规模 方案需要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