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swd_v3上的RST到底需要不需要接

楼主(2015-07-03):
因为目标板上没引出RST,只留了VCC GND SWD SWC 现在通过avr studio可以读出LGT8F08A的program。但是一旦选择烧录,就会在验证数据那里出错(根据出错提示可知实际上没烧写进去)。请问这板子正确的连接方式是咋样的.是否需要接上RST.

网友:
需要连接RST

网友:
我烧写8F88A从来没接过RST。

楼主:
现在用起来貌似SWD调试器不接RST也行。
ISP下载器就肯定要接的。

网友:
对,调试的时候 不接也可
下载的时候一定接RST

网友(2015-09-16):
VCC GND SWD SWC RST
请教版主,
那ISP下载岂不是要接5条线呀?

网友(2015-11-04):
验证表明8f88d不需要rst信号,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