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ar10 qt4.5运行用户程序总报下面错误,怎么破?

楼主(2015-07-04):
vmware10+fedoar10快速安装,费了很大劲安装好qt4.5,分别编译了x86和arm环境,现在qvfb &运行正常
但是运行用户程序的时候,总报“QScreenLinuxFb::connect: No such device
Error opening framebuffer device /dev/fb0
”错误

查了下,我的只有/dev/fb,按照网上的2种方法(1: ln -s /dev/fb /dev/fb0 2: mknod /dev/fb0 c 29 0)试了均不行,怎么破?

楼主:
可以了! ./configure -plugin-gfx-qvfb -plugin-kbd-qvfb -plugin-mouse-qvfb 或
./configure -qt-gfx-qvfb -qt-kbd-qvfb -qt-mouse-qvfb
重新编译下内核!

现在qtopia2.2.0编译还有些问题,折腾中!

e2fsprogs编译错误
/bin/ln: creating hard link `../libcom_err.a' => `libcom_err.a':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make[2]: *** [libcom_err.a] Error 1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mnt/hgfs/share/e2fsprogs-1.39/lib/et'
make[1]: *** [all-libs-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mnt/hgfs/share/e2fsprogs-1.39'
make: *** [all] Error 2

qtopia错误

/usr/bin/ld: cannot find -luuid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5]: *** [../../../lib/libqpe.so.1.5.3] Error 1
make[5]: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2.2.0/qtopia/src/libraries/qtopia'
make[4]: *** [all] Error 2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2.2.0/qtopia/src/libraries/qtopia'
make[3]: *** [sub-libraries-qtopia] Error 2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2.2.0/qtopia/src'
make[2]: *** [install] Error 2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2.2.0/qtopia/src'
make[1]: *** [instal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EmbedSky/Qte/x86-qtopia-2.2.0/qtopia'
done !
cp: cannot create regular file `qtopia/image/opt/Qtopia/lib/font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自己先标志下!

网友:
Fedora10是不是太老了?

网友:
程序后参数-qws

楼主:
-qws肯定要加的! 看我说明,和这个完全没关系,这个已经解决了@

网友:
现在没必要折腾这个版本的了,qtopia也赶紧升级

楼主:
ok了!根据每个错误更新对应的库文件,一个一个来,总会解决! qtopia2.2.0是开源的最后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