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认证允许电路板有飞线吗?

楼主(2015-07-04):
某款产品在做3C认证,发现有几根信号没接 。电路板有点大,加工生产焊接都很麻烦,所以想跳几根飞线接上去。
不知道这样子可否?我是做的CCCF认证,所有电路板原理图都要提交,电路板照片也要提交。认证机构允许这样做吗?
不行的话,得赶紧改pcb重新做板了 。有类似经历的大侠们来说下。

网友A:
还是重新做吧,免得到时候验厂审查的时候麻烦。

网友:
认真完成再补焊

网友B:
你想量产时也有一样的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量产时也有一样的飞线?

1. 我们产品量少,有几根飞线影响不了生产,何况这几根飞线是几个极其不重要的功能,要不是国标要求,用户根本不管的
2. 如果重做板子的话,要费不少时间。从经济上很不划算,认证也会晚一段时间拿到
3. 我的问题是:原则上,认证机构可以允许做认证的产品有飞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重新做吧,免得到时候验厂审查的时候麻烦。

工厂审查的确是要有一致性审查
我们保持飞线不就行了?
问题是:首先原则上,认证机构可以允许做认证的产品有飞线吗?

网友C:
可以有的。你也可以让试验站拍照时,拍没有飞线的样机

网友C:
一致性检查检查的是关键件,产品描述里写的关键件型号、厂家不允许变的,高压线哦。原理图、pcb稍微改动看不出来的,审查员也没这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有的。你也可以让试验站拍照时,拍没有飞线的样机

哦  我也是这么想的
先拍没有飞线的样机,再飞线后送检
提交的原理图更新,顶多再在原理图上注明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致性检查检查的是关键件,产品描述里写的关键件型号、厂家不允许变的,高压线哦。原理图、pcb稍微改动看 ...

理解了  您说的很有道理
我就在想 审查员如果把原理图、pcb和BOM单上的器件一个一个的对,pcb和原理图对应的走线一条条的看,那得花多少时间啊,显然不可能。一致性审查就是关键元器件不能变,记下了。
不过反过来想想,即便过完认证,厂家依然能修修改改,甚至能改一些相当重要的功能(只要不要把这些器件纳入为关键元器件即可),那岂不是有点乱套?
我想,3C认证要求拍照就是这个原因,保证产品的基本布局、主要元器件都不能变动,至少不能变动的太过厉害(当然关键元器件一个都不能变)。至于更细的细节上的小变动则无法控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解了  您说的很有道理
我就在想 审查员如果把原理图、pcb和BOM单上的器件一个一个的对,pcb和原理图对 ...

原则上,认证过了,PCB和BOM不允许再动了,换过任何元器件,不管是关健的还是非关健的,都得备案,程序也是一样,任何改动,都得备案。
实际执行,还是在于厂家,审核员能力和时间有限,不可能看出你换了个电阻或者改了一行程序。
但是一旦有用户较真,或者竞争对手搞鬼,有可能因为这种小问题取消认证的。

网友:
能改版尽量改版,客户看到板子上有飞线,心里会不爽。(不过据说以前thinkpad里面就有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厂审查的确是要有一致性审查
我们保持飞线不就行了?
问题是:首先原则上,认证机构可以允许做认证的产 ...

这个认证机构是不会去细看的,就像楼下说的一样,原则上不许动,关键是客户看到了你的产品有飞线或者对手搞鬼,这个就不好说了。还有,如果飞线是,最好在电路板底部,原理图更新,但是不要在原理图上说明,不然到时候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认证机构是不会去细看的,就像楼下说的一样,原则上不许动,关键是客户看到了你的产品有飞线或者对手 ...

谢谢这位大侠 解答的很详细!! zan~ zan~ zan~!

网友:
允许有飞线,不过你要保证能过EMI和安全。再就是这2个过了后会拍照。你以后的板子都要飞线。如果有了修改,就需要重新申请检测机器

网友:
相信 审查员的水平 看他想不想查了  要想查的话 怎么都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则上,认证过了,PCB和BOM不允许再动了,换过任何元器件,不管是关健的还是非关健的,都得备案,程序也 ...

你这么干,你们老板要吐血的
理论上改一个阻值都要申报的,按规矩,要重新做试验的,起码电磁兼容、主要性能特性要重新做的
试验几万起步的
改一次几万,你老板要吐血了
一般CCC申报时,BOM是不报的,原理图也是其中一张。
关键件能少报就少报

理论上影响安全性、可靠性的元件都要申报,那可是无所不包的,估计只有电阻可以不报。。。。
要是全报了,但是你换供应商呢,岂不是要重新型式试验了?你老板钱多没地方花了??

CCC监督复查重点关心关键件,关键件一致性是高压线,违反了直接枪毙的。只报CCC明确要求的,能少则少,能不报就不报。

而且申报时要多报几个备用厂家

LM358 你申报了国半的,如果你用了德州了,那就是违规枪毙的

印制板如果改动不大,审查员是不管的。监督复查检验时,试验报告拍了照下次就合法了
改动如果比较大,做做试验站的关系,试验项目少做点费用可以省很多,试验报告拍了照就合法了。

CCC的事情还是找个咨询公司帮你搞定,自己弄反而不一定弄得好

另外你的竞争对手是不会知道你申报的细节,这个是商业机密
试验报告关键部分是不外传的,一般人看不到的,关键件不要搞错了就抓不到你的把柄

网友:
行家里手在楼上,学学没错的。
按没飞线的拍照。

网友:
CCC还是找专业代理做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只电工大虾的精彩观点
专家级大虾的意见很给力

网友:
我拆过很多安捷伦的设备板子上都有飞线,其中不乏10w$的货

网友:
飞线肯定允许了   一致性不能变的  以后飞检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