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15的输出电流变化大,求教原因!

楼主(2015-07-04):
我用pt4115做的LED恒流驱动电路,发现在输入电压变动的情况下,输出流过LED上的电流变化很大,好像起不到恒流作用。但输入电流随电压的升高而减小,又说明是工作在恒流状态的。不知什麽原因?哪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pt4115是降压型恒流芯片。你串了四颗5050LED,不知单颗工作电压是多大?但是估计4颗串联的额度工组电压应该超过13V才对。而你的输入电压如果不能高于一定的输出额定电压,输出电流就不能保证。

网友:
PT4115是DC-DC功率转换IC,功率不变。12V到30V,有50MA的电流变化,这是正常的。他在9V到16V恒流效果是很好的,电压高了就不行;建议你用ST的DC_DC变换器MC34063A芯片,很好用

网友:
4115的压差比较大,你换3350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试验过的。

网友A:
我发现论坛里很多不懂这芯片的都来掺和,挣积分?4115几毛钱一片,你就别指望性能多么优良了。输出端并个小电容纹波会小一些。另外你看看Vfb会不会随输入电压变化,这个对电流影响非常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参与!

网友(2015-10-06):
从PT4115数据手册上可以看出,同样是4串灯,或者5串灯……随着电压增减其稳定的电流确实是有增减的,大约可看作线性变化。如数据手册截图所示。参见《PT4115_CN.pdf》第8页。

网友B(2021-02-16):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论坛里很多不懂这芯片的都来掺和,挣积分?4115几毛钱一片,你就别指望性能多么优良了。输出端并个小 ...

4115我PWM 20KZ, pwm从0~100%,分100级,从一级往上一级调的时候,灯会闪一下,啥问题?分级不够细?  输入12V,灯板是12V  14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15我PWM 20KZ, pwm从0~100%,分100级,从一级往上一级调的时候,灯会闪一下,啥问题?分级不够细?   ...

输入、输出都是12V的话压差可能不够 如果是4个VF=3V的LED串联的话应该改成2并2串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都是12V的话压差可能不够 如果是4个VF=3V的LED串联的话应该改成2并2串的接法! ...

这个芯片不是通过PWM调节输出的电流,来调LED的亮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都是12V的话压差可能不够 如果是4个VF=3V的LED串联的话应该改成2并2串的接法! ...

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都是12V的话压差可能不够 如果是4个VF=3V的LED串联的话应该改成2并2串的接法! ...

我的电源电压是12V,买的灯板是12V  14W,我感觉得把12V升压,再给4115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源电压是12V,买的灯板是12V  14W,我感觉得把12V升压,再给4115用…… ...

这样太麻烦了。而且你用的是大功率的LED灯板,估计效率很低,发热也够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太麻烦了。而且你用的是大功率的LED灯板,估计效率很低,发热也够呛! ...

是啊,要么就得重新找低于12V的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要么就得重新找低于12V的灯板。

大于12V的电源也很好找啊,比如笔电的二手的电源好多14V/3A以上的输出,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于12V的电源也很好找啊,比如笔电的二手的电源好多14V/3A以上的输出,很好用! ...

我控制板上是12V供电的,改了这个电压,我很多电路都要重新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