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4S店保存新车时,会充上比较高的胎压,直接开车会有危险

楼主(2015-07-04):
前序,可以不看
买新车了,自然是高高兴兴,从4S店提车出去溜达一下是免不了的,甚至是马上上高速公路去兜兜风,回老家探亲啥啥的。
前一段时间我也是新买车了,提车后在市区开了个把月,刚好上次端午节准备回老家一趟,看看父母,顺便新车兜兜风。
我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上高速之前一定会给车子检查一遍,机油、冷却液、玻璃水、刹车油,随车带打气筒,气压表,反正电工的强迫症你懂的。

重点:
早上准备出发,例行检查,在量胎压的时候,发现四个轮子冷车胎压达到3.3bar,二话不说放气到2.5bar。
虽然新车是带胎压检测的,但是是通过检测轮子转速差来检测的,所以四轮胎压都偏高是不会报警的。
我就纳闷,4S店怎么会把胎压加到这么高,打电话给4S点问,4S的人说,4S店汽车在存放的时候都会把胎压加到很高的。
然后自己百度一下,发现很多人都问道这个问题。难怪在高速上经常看到新车爆胎,原来是有原因的
提醒各位了,新车买回来一定量胎压,上高速前也要检查车辆。
如果那天我没有测量胎压,而且那天还是大太阳,说不好就爆胎了!

网友:
气压不足更容易爆胎。由于挤压变形导致出现裂痕,一旦裂痕可以让空气流通,那就爆胎了。

车辆存放都有缓慢漏气,不管新车还是旧车,不信你看那些僵尸车,无一例外的轮胎没有气,不是被人放的,是缓慢漏掉了。所以4S店都把轮胎喂得饱饱的。

完全新轮胎可以承受8个气压,CCTV10的原来如此做过相关实验,旧轮胎视情况。

网友A:
市面上有一种轮胎,里面有一种可以流动的胶水,一旦有裂缝之后,胶水在高气压下会被挤入裂缝填充,进而阻止爆胎事件。这种论坛不怕任何钉子扎。

不知道这种论坛价格到底有多贵。

网友B:
我的准备首保去放气弃多少合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一种轮胎,里面有一种可以流动的胶水,一旦有裂缝之后,胶水在高气压下会被挤入裂缝填充,进而阻止 ...

电视上看过有人研制了类似的东西, 快速补胎液。  车胎没气以后,  插在车胎上, 会自动灌注这种胶水, 自动充气和补胎。  也不知道实际上好不好用。

网友:
说的极是,一个朋友的本田Elyson,胎压是3.3bar,四个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视上看过有人研制了类似的东西, 快速补胎液。  车胎没气以后,  插在车胎上, 会自动灌注这种胶水,  ...

扎了钉子那种小漏还行,要是打漏就不行了

网友:
非常有用!

网友:
我的怎么建议2.5,跑起来后在2.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一种轮胎,里面有一种可以流动的胶水,一旦有裂缝之后,胶水在高气压下会被挤入裂缝填充,进而阻止 ...

你说的是自补液,我的小摩托就灌了这个,太方便了,扎了钉子,把钉子一把,加气就可以继续跑,从来都不用补胎

网友:
B柱上有胎压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准备首保去放气弃多少合适呢

2.5bar基本上是所有车在所有的季节都通用的标准,额定值都在这附近,放气到2.5肯定不会有问题。
PS:还等到首保才去啊,要赶快去放气,买个气压表和气筒在后备箱背着吧

网友:
这就是楼主说的“潜规则”么,很正常的么,不过高速行驶2.2左右的胎压比较安全。

网友:
大惊小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自补液,我的小摩托就灌了这个,太方便了,扎了钉子,把钉子一把,加气就可以继续跑,从来都不用 ...

汽车还是不要用自补液。搞得不好连轮毂一起换掉。 有钱就换不怕钉子的专用胎,自补液也就摩托车,自行车用用。

网友:
也不是吧,我提车回来后胎压显示就2.2,我现在打到2.4

网友:
我的长城H6,到2.7就报警

网友:
轮胎气压打高一点,长时间停放轮胎不容易变形,而且应对缓慢漏气,否则天天检查气压4s也忙不过来

网友D:
胎压高相对不容易爆胎,但是会加速轮胎磨损,另外与路面接触面变小,磨擦力也会减少。
胎压低的时候更容易爆胎。

网友:
自补液,对自行车有用

网友:
做好安全检查是必要的,防患于未然

网友:
汽车长期存放的话,胎压是稍微高些的,提车后记得放点气就可以了
前面有朋友说的对,低压更容易爆胎

网友:
货车有内胎和外胎的汽车轮胎是高压胎,这种胎才会因为气温升高导致爆胎。
现在小轿车轮胎无内胎,属于低压胎,胎压高一些毫无影响,更别说会导致爆胎了。欠压后,由于胎壁的变形过大,反而会爆胎。
所以宁愿胎压高些也不要欠压。

网友E:
不管如何小心谨慎,路上情况太多,有时候爆胎是很难可避免的,哪位兄弟来传授一下汽车在高速状态(80km/h以上)下爆胎的紧急避险技巧还更加实用一些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种情况,新车开来后总觉得胎压不够,买来胎压表一测,四个轮胎都在3.5左右,自己放到了2.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如何小心谨慎,路上情况太多,有时候爆胎是很难可避免的,哪位兄弟来传授一下汽车在高速状态(80km/h以 ...

80km对于大多数车来说问题不大,据说要是到120km爆了前轮,车毁人亡的概率很大。
爆胎了,车子越好应该说存活率越高,个人感觉,因为好车车重,轮胎薄,轮子宽,还有车内安全措施多

网友:
和4s没关系,是出厂就高

网友:
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好像只是个例,我们这边 4S 新车出厂有一系列让提车客户检查并确认的项目(纸面文件,需要客户打勾的那种),其中就包含轮胎气压是否跟厂家推荐的气压一致 ......

网友:
汽车储存期间胎压的确是很高

网友:
4S全检后我发现轮胎胎压我门上贴的高0.1-0.2kpa

网友:
胎压高了并不是容易爆胎,而是抓地性能变差,容易引发事故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提车,ssss不做检查直接就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视上看过有人研制了类似的东西, 快速补胎液。  车胎没气以后,  插在车胎上, 会自动灌注这种胶水,  ...

我爱发明里面有介绍

网友(2015-10-18):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自补液,我的小摩托就灌了这个,太方便了,扎了钉子,把钉子一把,加气就可以继续跑,从来都不用 ...

换胎时就哭吧 粘在轮壳上胶去去不掉.漏气呀.

网友:
我车子车门标示是2.2,打2.2时候比较舒适,2.5就开始有点跳,3.0几乎等于蹦蹦车,但是2.2下面高速油耗会比2,5略大,所以我一般上高速打到2.5,市区反正油耗都很大,也没所谓了··········

网友:
胎压太高最大的问题不是爆胎   而是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  省油了但是摩擦力减小了    刹车距离会增大  容易导致事故

网友:
买车刚提,4S就把胎压降到了2.8,首保过去,降到了2.2.因为说明书上写2.2
后来果断都打2.4了,省油!!!!!!

网友:
我的新车好像是2.8吧,首保后2.3........难怪以前方向盘很轻的,现在不那么轻了,加速也不利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一种轮胎,里面有一种可以流动的胶水,一旦有裂缝之后,胶水在高气压下会被挤入裂缝填充,进而阻止 ...

这个可以自己添加的,几块钱一瓶,现在电动车修真空胎都是用它

网友:
没太关注这块,提车后放了点气,平时跑高速不多,跑上去的话也控制在120之内,没什么感觉,可能是新车吧,老化之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善意提醒,赞一个!!!平时开车也要注意一下胎压,四个轮胎看一遍在上车启动!!!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神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胎压高相对不容易爆胎,但是会加速轮胎磨损,另外与路面接触面变小,磨擦力也会减少。
胎压低的时候更容易 ...

网友:
泄气保用轮胎无视……

网友:
有车的,如果原车没有带胎压监测的有条件都装个胎压监测吧,开车出去心里有谱。

网友:
日产的首保就是去放气。

网友:
楼主 3.3的气压真不算高
我五菱面包车 一般前胎都是3.5  后胎4.0
载重1.2吨 最大载重量达过1.5吨  平均每天的货物运送量在两吨/天
已经运行五年 高速载货1.2吨速度在90公里
返程卸掉货的速度一般是120公里  从没有问题
现在我的面包车里程接近20w公里
但是轮胎我有个习惯 每次上高速前 检查一下
再就是平时注意磨损到那个磨损标志那个地方就不能继续使用了
只要不是带病的胎我想应该没那么容易出事的。
还有那个自动补胎液我说一下啊,我用过,我的小绵羊助力车有一次用过那个东西,
因为当时车扎没气了,随便找了个修车店修车的比较懒,加补胎液弄的。
后来的后果就是因为我的轮毂是钢圈的,整个轮胎里面的钢圈都被锈了。
而且加了补胎液里面就跟灌水了一样,总有声音。

网友(2015-12-15):
我提车时出店4S的胎压已经是合理范围,2.4

这狗血胎压监测太不靠谱了,还是伟力通t6给力,楼主原装车上的胎压监测估主机厂折算价格有好几千。看来以后买车还是自己买低配后自己装胎压监测和导航划算。

网友:
我就不理解,首保前车胎压力是2.9,现在直接首保后改为2.3......明显感觉耗油,而且方向盘助力不清晰........为什么要这样做了?看来我也的搞个检测之类的.....

网友(2016-01-18):
我也打算去弄一个内置胎压监测,经常跑高速,而且很多时候是带小孩子出去玩。

前些时间,看轮胎有点扁了,借同事的打气泵一看,前轮只有1.8,后轮1.88。也不知道打气泵的表准不准

网友(2016-10-28):
学习了,我的车三年了,还真没有仔细关注过轮胎

网友:
以前电动车用过灌胶水的,很容易生锈的。

网友F:
注意测胎压要冷车或者行驶少于1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测胎压要冷车或者行驶少于10公里

4s店测胎压是把车子架空的,我们测的时候轮子是着地的,根据车重和轮胎硬度的不同,会比架空后要高一些。

网友:
我新车胎压 3.0   轮胎上标注的胎压是3.5(这个应该是轮胎的最大胎压吧)    车上标注的胎压是2.1  我保证胎压在2.5

网友:
打开油箱盖看看压力,不要经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