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雕刻机,老问题,PCI转并口,驱动不了

楼主(2015-07-05):
        最近在公司发现一个雕刻机,但是没人用。询问之后,说是电脑驱动不了。在坛子里搜了一圈,没得到解决方法,故来发帖求助。

        公司电脑主板 技嘉 GA-F2A78M-DS2 ,购买的PCI转并口卡,此卡板载芯片是WCH 3510

        雕刻机具体参数不详,是文泰的,全铝合金支架,应该还蛮不错。钻头前后移动的距离挺大,大致有1M。老板说步进电机是美国2货的。。我挖了一下鼻屎。
        因为我不太懂,但是可以看出是三轴的,雕刻机电源或者叫控制器?后面的驱动线很乱不太懂。希望高手给介绍一下这些线的定义

        买的并口卡在X宝搜了一下,应该是20元以下的货。
        据说刚买的时候,用64位Win7和这个卡驱动了雕刻机,但是钻了一个孔之后,就再也没什么响应了。

        现已被我更换为32位win7旗舰(坛里说64位的“不能很好的支持”,所以换了系统)。咨询一下,这种卡有人把雕刻机驱动起来了吗
        求具体设置方式,我已试过BIOS设置并口模式EPP,并口地址和mach3设置一致。

        另外,这款主板有木有预留的并口,方便外接并口出来。。。

        再问“维宏卡”用着怎么样,是不是什么电脑都能用。某宝卖的100元左右的卡可以用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搞台二手带并口的电脑,装XP雕刻机专用,一百多就能搞定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买台这个机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3589&extra=page%3D1
买台这个机子吧。

看过这个主机了。公司的东西,不是我想买就能买的。。。

网友C:
再问“维宏卡”用着怎么样,是不是什么电脑都能用。某宝卖的100元左右的卡可以用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是卡很好用的,比mach3亲和度好多了,几个小时就可以上手了,淘宝上随便买都没问题。
问题是用这个卡需要对你原来的设备改造一下,做一个微宏卡到并口的转换,不了解你以前的机器接口,还有你的能力水平,所以不好评论。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维宏卡”用着怎么样,是不是什么电脑都能用。某宝卖的100元左右的卡可以用吗?
___________________ ...

        维宏卡看着是接PCI,然后引出15个引脚的一个端口、

        这15脚的引脚就拿线接到雕刻机的控制器上把(即雕刻机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维宏卡看着是接PCI,然后引出15个引脚的一个端口、

        这15脚的引脚就拿线接到雕刻机的控制器上把(即雕 ...

如果你确定原来的机器是MACH3驱动的,那么我可以给你微宏卡到并口的转换图。也可以教你微宏卡的配置。

网友D:
pci 并口卡可以用,淘宝上10多元的就可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并口地址,不是一般主板上集成的0x378,而是0Xec00这种的,具体多少要在设备管理器下面看。mach3只支持32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i 并口卡可以用,淘宝上10多元的就可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并口地址,不是一般主板上集成的0x378,而是0Xe ...

        我有看过那个转换卡的并口地址是 0xC000 - 0xC007 ,但是没法改,这个地址行吗?

        为什么设置成 0xEC00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定原来的机器是MACH3驱动的,那么我可以给你微宏卡到并口的转换图。也可以教你微宏卡的配置。 ...

        先谢谢您了。我还没有确定公司会不会买维宏卡,假如买了的话,麻烦您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台二手带并口的电脑,装XP雕刻机专用,一百多就能搞定

        嗯,有必要的话,会买一台主机。

楼主:
这个问题,这么不受关注么?

楼主:
在公司可能回复不了大家的回帖。还是希望有人帮帮我,谢谢大家了。上班之前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看过那个转换卡的并口地址是 0xC000 - 0xC007 ,但是没法改,这个地址行吗?

        为什么设置成 0xEC00 ...

mach3 软件 ,菜单栏-设置-端口/针脚下需的地址改成 0xC000既可,可以到百度下载个说明书参考下  http://pan.baidu.com/s/1e416A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h3 软件 ,菜单栏-设置-端口/针脚下需的地址改成 0xC000既可,可以到百度下载个说明书参考下  http:// ...

        哎,这个卡就能用,弄得我搞了好几天了都。。。就重装了下系统32bit,重装了下WCH的驱动而已。。。

        醉了。我咋那么笨呢

        不知道会不会有后续的不稳定问题。非常感谢您。

楼主:
附加此贴经验:

“ pci 并口卡可以用,淘宝上10多元的就可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并口地址,不是一般主板上集成的0x378,而是0Xec00这种的,具体多少要在设备管理器下面看。”
“ mach3只支持32位系统。”
用了半个来月,没故障。

结贴

网友:
用USB口的mach3控制器就好了,本人技术宅男一枚,经过1年多时间的程序编写调试,加上近7个月的上机测试,终于把这块nMotion 6轴运动控制卡做好了!目前出的硬件版本结构上与市面上出现最多的两款产品一致,解决安装问题,同时添加了一个轴输出,一共是五轴的输出,nMotion控制卡起步是4轴,最多6轴,要做更多轴也行,连动速度会增加,目前是3.2版本,有较多的IO口还没有用到,只为试试能否得到市场认同,选择保持和eCut等的外型结构,重新设计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D:
mach3 软件 ,菜单栏-设置-端口/针脚下需的地址改成 0xC000既可,可以到百度下载个说明书参考下  http:// ...

你好 我单位有台早期的阿莫雕刻机 是并口的,现在想用笔记本连,要什么转接。谢谢

网友:
关键看看电脑是不是intel的U,AMD的机器PCI转并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