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小米路由进行 404 网页劫持?

楼主(2015-07-05):
转自知乎: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0358197

小米路由器404错误页面美化功能将用户访问链接提交到服务器已是毫无疑问,那么就请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小米路由器404错误页面美化功能将用户访问链接提交到小米服务器? - 小米科技

“404错误页面美化”不仅仅是响应页面被修改,更严重的问题是用户访问链接被发送到了小米的服务器,这就涉及个人隐私泄露问题。我做了一个实验,通过在小米路由器上抓包,获取了页面重定向和美化页面相关的HTTP请求信息。

以PlayBoy官网为例,先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址,发现现在PlayBoy主页很素。于是想试探一下,有没有隐藏的内容,于是把首页地址后面加了naked/。(思想不健康)

然而naked目录并不存在,于是出现了小米的“404错误美化页面”。

用wireshark打开tcpdump抓包文件,看到了HTTP请求报文:

在重定向页面请求报文中发现向小米服务器提交的URL中含有刚才访问的链接信息。

这是最终的404错误美化页面请求报文,链接中含有一段BASE64编码的信息,在浏览器地址栏里也能看到这段信息。

通过在线解码网站得到BASE64解码信息,其中包含了用户的路由器设备ID和访问链接。

通过以上实验,我们可以看出:小米路由器向服务器报告了用户访问的链接,并与唯一的设备ID关联。如果用户正在访问了敏感网站,或者链接中含有敏感信息,遇到404错误时,这些信息将被发送到小米服务器,导致个人隐私泄露。这才是小米路由器“404错误页面美化”功能最危险之处。

7月1日补充一个实验:
某网站没有使用https协议,某天网站维护员在升级时出现差错,导致用户登录时出现404错误,我们来看看小米路由器是如何美化网页。
测试的网站是:http://www.weixinto.com/,在登录页面里输入用户名:admin,密码:1234567890,如下图所示。

点击“Login”按钮后出现了小米路由器的404错误美化页面,我们留意到页面链接的域名api.miwifi.com,是小米公司的服务器。完整链接是:http://api.miwifi.com/error-page ... HQ&error_type=1
404错误页面截图如下:

将链接中从data=后到&error_type=1之间的字符串复制,然后贴到在线Base64编码/解码器里解码,得到:device_id=fa69d2c3-2059-4b18-aa8f-a6fc858cd7b6&rom=&hardware=&channel=&error_type=1&sc=404&url=http%3A%2F%2Fwww.weixinto.com%2Flogin%2F%3Fuser%3Dadmin%26pass%3D1234567890&tpl=default
看到了在登录页面中输入的admin和1234567890,还有路由器的设备ID,这些信息已提交到了小米的服务器。

6月29日更新:
上面的实验只是通过抓包了解到小米路由器404错误页面劫持情况,接下来以1T硬盘版小米2.2.9稳定版固件为例,分析其工作原理。
启动脚本 /etc/rc.d/S99http_status_stat 符号链接到 /etc/init.d/http_status_stat,在这个脚本文件的start()中加载几个与404错误页面相关的内核模块(.ko文件)。
start()首先判别http_status_stat.settings.enabled参数是否为1,如果不为1就退出。也就是通过这个参数关闭404错误页面劫持。
start()接着判断nvram参数CountryCode (国家代码)是否为CN,如果不是CN就退出。由此可见,小米不敢在其他国家使用404错误页面劫持
start() {
    config_load "http_status_stat"
    local switch
    switch=`uci get http_status_stat.settings.enabled -q`
    if [ $switch -ne "1" ]; then
        return 0
    fi
    local cc=$(nvram get CountryCode)
    cc=${cc:-"CN"}
    if [ $cc != "CN" ]; then
        echo "http_stat: Bad Country!"
        return 0
    fi

    fastpath=`uci get misc.http_proxy.fastpath -q`
    [ -z $fastpath ] && return 0

    if [ $fastpath == "ctf" ]; then
        if [ -f $APP_CTF_MGR ]; then
            $APP_CTF_MGR http_stat http on
        fi
    elif [ $fastpath == "hwnat" ]; then
        echo "http status can work with hw_nat."
    else
        echo "http_status_stat.init: unknown fastpath type! Treat as std!"
    fi
    insmod nf_conn_ext_http >/dev/null 2>&1
    insmod nf_tcp_proxy >/dev/null 2>&1
    #echo "open and set proxy action to kernel"
    echo "ADD 5 $LIP $PROXY_PORT" > $CFG_PATH
    # ensure start switch
    echo "1" > $SWITCH_PATH
    insmod http_status_code_proxy >/dev/null 2>&1
    [ -f $REFERER_PATH ] && echo $REFERER_STR > $REFERER_PATH 2>/dev/null
    return 0
}

下一步要弄清楚三个内核模块在干什么?
nf_conn_ext_http.ko
nf_tcp_proxy.ko
http_status_code_proxy.ko

先看看文件里有哪些字符串?

这些字符串含有hijack,请英语达人给翻译一下hijack的中文意思。
tcp_hijack_func
security_hijack
http_response_hijack
http_response_hijack
security_hijack
%s, security hijack successd!
%s, security hijack failed for some reason!
%s, syn ack but can NOT hijack!!
nf_tcp_proxy.ko的大致功能:
向内核的netfilter挂钩子,监视经过路由器的TCP报文。将HTTP报文通知
http_status_code_proxy,http_identify,http_match,http_content_type_mark这些模块。这些模块解析http报文,如果需要劫持,就调用nf_tcp_proxy中的相关函数,让nf_tcp_proxy生成相关TCP报文,然后注入到TCP会话中。由此可见,这就是TCP会话劫持。

下面是在nf_tcp_proxy.ko中发现的一段字符串,这是跳转404错误页面时注入的HTTP响应报文的模板。
GET /error-page?error_type=1&sc=
Host: api.miwifi.com
Connection: keep-alive
Cache-Control: no-cache
Accept: */*
Pragma: no-cache
User-Agent:   HTTP/1.1
Padding:

调用nf_register_hooks函数,注册2个钩子函数:
NF_IP_PRE_ROUTING ipv4_tcpproxy_pre_hook
NF_IP_POST_ROUTING ipv4_tcpproxy_post_hook

这2个钩子函数位于netfilter的最前和最后,前端用于监视,后端用于注入或重定向。借用一张图来说明钩子函数所处的位置。

楼主:
今天劫持 404 页面, 明天就可能劫持 200 页面了.

网友A:
这么纠结别上网好了

网友:
要注意,小米已经有了裆猥,那就不用解释什么了。

网友B:
一个破路由器,干好本职工作就行。老是搞一些偷鸡摸狗的勾搭。果断不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纠结别上网好了

不用小米路由就行了, 干嘛要不上网.

网友:
买了就刷OpenWRT。小米要成为劫持而生了

网友:
hjack就是劫持的意思

网友C:
借楼主帖子 问个问题,家里tplink路由器,联通4兆宽带,晚上上网速度几乎为零,有大半年没有动过了,昨晚无意中被我复位重置了一下,网速瞬间恢复正常,晚上速度比之前白天还快,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帖子 问个问题,家里tplink路由器,联通4兆宽带,晚上上网速度几乎为零,有大半年没有动过了,昨晚无 ...

低端路由由于ROM和RAM很小,一般跑的是嵌入式RTOS,TCP/IP协议栈稳定性欠佳,跑的时间长了或者连接数多了(例如挂P2P)很容易挂掉,只能定期重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小米路由就行了, 干嘛要不上网.

你上网发送的数据,不只经过你家那台路由器,外面有千千万万台路由帮你转发了。你是不是要去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保存你的访问习惯,明显是有的。要不然怎么给你投广告。说白点,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去看黄网,什么时候撸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端路由由于ROM和RAM很小,一般跑的是嵌入式RTOS,TCP/IP协议栈稳定性欠佳,跑的时间长了或者连接数多了 ...

是恢复出厂设置啊,不是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网发送的数据,不只经过你家那台路由器,外面有千千万万台路由帮你转发了。你是不是要去查一下,他们 ...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请看: http://drops.wooyun.org/tips/6820
收集习惯和劫持是两码事.

网友:
等什么时候mitm了,才是大新闻,可以把小米批判一番。

网友:
小米MINI 拿到手就刷了OPENWRT,谁有在OPENWRT刷UBOOT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劫持 404 页面, 明天就可能劫持 200 页面了.

就是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网友:
不厚道啊

网友E:
谁家的路由都这个德行
知识你不知道 而已

网友:
弄个定时上不存在网页呗,一天让它收集几十万条

网友:
現在打開瀏覽器 , 之前所有搜尋的東東的大部分廣告就塞在這網頁裡

网友:
米  ----\   粪
共  ----/   粪

网友:
现在的声明都不能相信了  全是假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家的路由都这个德行
知识你不知道 而已

未必. 否则给小米洗地的早就炸锅了.
另外这个很简单, 抓包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家的路由都这个德行
知识你不知道 而已

TP-Link、D-Link、腾达这些传统厂商暂时是没有的,只有几家互联网公司搞的所谓智能路由器有这些玩意。

网友:
运营商做这样的手脚,你也没法防

网友:
这些智能路由坚决不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破路由器,干好本职工作就行。老是搞一些偷鸡摸狗的勾搭。果断不会买 ...

我买了一个,现在刷了潘多拉固件,挂了一个硬盘,还是很好用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现在刷了潘多拉固件,挂了一个硬盘,还是很好用的,哈哈

潘多拉固件 是第三方的? openwrt base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潘多拉固件 是第三方的? openwrt base么?

是openwrt的一个分支,官网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openwrt的一个分支,官网上有

你买的是mini版本的路由器还是自带硬盘的?如果是mini版本的挂USB硬盘靠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mini版本的路由器还是自带硬盘的?如果是mini版本的挂USB硬盘靠谱不? ...

mini的,一百多,挂个移动硬盘靠谱,现在做了远程迅雷下载,开了网络共享,用着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小米路由就行了, 干嘛要不上网.

我也觉得纠结就不用小米路由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不上网?

网友:
信小米你就输了

网友:
坚决不用小米的产品

网友:
信不过小米呀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分析精神。

从不用烂米。

网友:
正准备入手一个小米MINI路由器呢,看了这个帖子有点犹豫了

网友:
好牛叉的技术哇

网友:
不喜欢雷军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