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个程序,A不等于A吗?

楼主(2015-07-05):
#define GPFCON                0X56000050
#define GPFDAT                0X56000054
#define KEY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FCON)
#define KEY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FDAT)

#define KEY1                0
#define KEY2                1
#define KEY3                2
#define KEY4                4

#define GPBCON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0X56000014
#define LED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BCON)
#define LED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BDAT)

#define LED1                5
#define LED2                6
#define LED3                7
#define LED4                8

#define SET_IN                00
#define SET_OUT                01

void port_init(void)
{
        KEYCON = (SET_IN << (KEY1 << 1)) | (SET_IN << (KEY2 << 1)) | \
                (SET_IN << (KEY3 << 1)) | (SET_IN << (KEY4 << 1));
        LEDCON = (SET_OUT << (LED1 << 1)) | (SET_OUT << (LED2 << 1)) | \
                (SET_OUT << (LED3 << 1)) | (SET_OUT << (LED4 << 1));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key;
        port_init();
        while(1) {
                key = KEYDAT;
                if (key == KEYDAT)
                        LEDDAT &= ~(1 << LED2);        //点亮LED

        }
}

现在的问题是,LED不亮,那么就是说,key != KEYDAT,可是,key是由 KEYDAT赋值的,如果把 其中的条件改为1 ,那么LED就会亮,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出在这句“ LEDDAT &= ~(1 << LED2);        //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出在这句“ LEDDAT &= ~(1

如果把条件改为真,就会亮

网友:
下断点看看(*(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FDAT)是不是实时在变化的,毕竟是个volatile。

网友:
我想把KEY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改成 (*(unsigned long *)应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