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蓄电池欠压-迟滞恢复保护电路求完善

楼主(2015-07-05):
如下图所示
此电路是参照本论坛的一个帖子的。自己再修改了一下参数。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首次上电时,电压在迟滞区间,那么,Q5会比Q3先导通,从而锁死,输出一直为低。
1,当电压超过上限时,由于稳压二极管导通,Q3导通,这时Q5输出为高正常,电路工作正常。
2,当电压处于迟滞区间,由于Q3和Q5锁死,电路也正常工作。
3,当电压低于下限,Q5输出为低,电路正常工作。
想请大家分析下,如何防止在初次上电时电压处于迟滞区间时的错误输出状态。
个人是想在Q3的C极和Q5的B极接一个大电容,在补次上电时拉低Q5的B极,但好像实际效果不大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首次上电时,电压在迟滞区间,那么,Q5会比Q3先导通,从而锁死,输出一直为低。
1,当电压超过上限时,由于稳压二极管导通,Q3导通,这时Q5输出为高正常,电路工作正常。
2,当电压处于迟滞区间,由于Q3和Q5锁死,电路也正常工作。
3,当电压低于下限,Q5输出为低,电路正常工作。
想请大家分析下,如何防止在初次上电时电压处于迟滞区间时的错误输出状态。
个人是想在Q3的C极和Q5的B极接一个大电容,在补次上电时拉低Q5的B极,但好像实际效果不大

楼主的描述充满着矛盾,看不懂楼主的要求。

参考楼主的描述,主要从电路图分析来看,楼主的要求貌似是:
Q5集电极输出高电平时,准许后续电路工作;输出低电平时,禁止后续电路工作;
当电压超过上限时,Q5集电极输出高电平,方可启动工作;
当电压处于迟滞区间时,Q5集电极维持高电平,继续工作;
当电压低于下限时,Q5集电极输出低电平,停止工作。
若上电时电压在迟滞区间,禁止启动工作。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描述充满着矛盾,看不懂楼主的要求。

参考楼主的描述,主要从电路图分析来看,楼主的要求貌似是: ...

没有充满矛盾。
简单点来说吧。
不以电路参数说,只说明大概意思。蓄电池低于11V时,关断后续用电部分。只有当高于12.7V时才再次启动。主要是防止设备一直用电,耗电太多,导致汽车无法启动。所以在蓄电池电压低于一定值时设备不再耗电。
而这个时候,电压可能有波动,如果不加迟滞,则电路可能也会跟着电压波动一下工作一下关断。所以只有在重新发动汽车时(此时电压会超过13V)才解除此电路的锁定状态。

现在这个电路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设备初次接入,而此时电压正好在11V到12.7V之间。那么,稳压二极管不会导通,但Q5会比Q3先导通,从而进入一种稳定状态,Q5的C极输出为低,反馈回Q3的B极为低,Q3的C极为高,Q5的BE导通,Q5的C极一直保持在低,从而将DCDC芯片的使能脚拉低,DC-DC无输出。这个时候就需要发动汽车一次,让电压超过12.7V。此时Q3导通,Q5截止,Q5的C极为高电平,DC-Dc的使能脚为高,DC-DC输出正常。从此以后此电路就能正常工作了。虽然只有这么一次有影响,但给人感觉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描述充满着矛盾,看不懂楼主的要求。

参考楼主的描述,主要从电路图分析来看,楼主的要求貌似是: ...

在迟滞区间也要正常工作。主要是欠压保护蓄电池,以免电池掉电过多,汽车不能正常发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充满矛盾。
简单点来说吧。
不以电路参数说,只说明大概意思。蓄电池低于11V时,关断后续用电部分。 ...

哈哈,不要说哪个导通、哪个截止、锁定不锁定的了。
只要说什么样的输入时需要什么样的输出即可。
上面的我的猜测,有不对的地方,你就修改一下吧。

我在2楼说的最后一条——【若上电时电压在迟滞区间,禁止启动工作。】——应该改为——【若上电时电压在迟滞区间,也要能够启动工作。】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要说哪个导通、哪个截止、锁定不锁定的了。
只要说什么样的输入时需要什么样的输出即可。
上面的 ...

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这么说,岂不是可以简化为:
高于11V,就输出高电平;低于11V,就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岂不是可以简化为:
高于11V,就输出高电平;低于11V,就输出低电平?

是的。最简单来说就是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楼主:
重新考虑了下,将Q3的C极和Q5的B极间的电容加大同时减小Q3的B极和Q5的C极电容,再在Q5的基极串一个稳压二极管,延缓Q5的导通时间,尽量让Q3先导通。明天再去公司试下看。

网友:
1 楼的图,反馈环节实现了迟滞效应。
若上电时电压在迟滞区间,是禁止启动后续电路工作的。
如果忽略楼主在3楼所说的【给人感觉不好】的这一点,还是可以的。
不过,后面两个电容C11和C7都可以拿掉,特别C7是不应该有的。
迟滞范围主要取决于稳压管的稳压值和反馈环节。
防止电压突然降落的影响,要看降落的深度和持续的时间,电容C8的容量要足够才行。

网友A:
如果要实现高于11V,就输出高电平;低于11V,就输出低电平,那么就简单了,迟滞特性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取消反馈电阻吧。
降低稳压管的稳压值到大约10.5V左右,就有大约11V的分界线;10V稳压管,大约10.5V的分界线。
但是(特别注意),想要D5和C8来实现的防止电压突然降落的影响的功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实现高于11V,就输出高电平;低于11V,就输出低电平,那么就简单了,迟滞特性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取消 ...

做一个产品还是想把它做到更好。如果说是去掉迟滞的话,电路肯定很好搞。就2个三极管加电阻就好了。
但还是想加上迟滞,这样产品就不会在电压不够的时候出现反复开启关闭的现象。

网友B:
发个文档供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文档供你参考下!

滞回比较和迟滞还是有区别的哦

网友C:
一片STM8搞定多好!

网友B:
上电电流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考虑了下,将Q3的C极和Q5的B极间的电容加大同时减小Q3的B极和Q5的C极电容,再在Q5的基极串一个稳压二极 ...

无用的。
假定你真的做到了,你将面临——不论何种条件下Q5都输出高电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片STM8搞定多好!

还得给它写程序,还得给他单独一路稳压,生产还得烧程序。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电流很大吗?

上电电流在12V的情况下是300m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个产品还是想把它做到更好。如果说是去掉迟滞的话,电路肯定很好搞。就2个三极管加电阻就好了。
但还 ...

我很理解你的想法。
针对你的电路图,我在10楼和11楼分成两种情况进行了说明。
我也认为,当然是有迟滞才好。
有迟滞,就一定有上限、下限和迟滞区间;在迟滞区间,输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是取决于先前的状态的。
想让迟滞区间的输出固定在一种(高电平)状态上,这就违背了迟滞电路的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理解你的想法。
针对你的电路图,我在10楼和11楼分成两种情况进行了说明。
我也认为,当然是有迟滞才 ...

经过一上午的调整,已经OK了。
去掉了C6和C11,再将C5加大。同时调整其它电阻的阻值,达到了需要的功能。
现在是在电压低于11.8V时判断DC-DC,然后在高于13.4V时打开DC-DC
在初次上电时,在11.8V和13.4V区间也可以直接打开DC-DC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上午的调整,已经OK了。
去掉了C6和C11,再将C5加大。同时调整其它电阻的阻值,达到了需要的功能。 ...

那好啊。
晒出电路和参数看看好吗?

网友D:
1)三极管的温度特性,你长期使用,春夏秋冬如何保证?
2)汽车蓄电池属于启动型铅酸电池,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后备型蓄电池(UPS),是非常忌讳深放电的(不是常说的过放电哦,这2个完全不同的),你这样用,能保证电池不过早玩完吗?

网友E:
坏蓄电池有很多是内阻变大,一充电就14V以上,悬空12V多一按喇叭掉到10V多。

网友F:
楼主后视镜用的什么平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后视镜用的什么平台啊?

MTK的平台。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坏蓄电池有很多是内阻变大,一充电就14V以上,悬空12V多一按喇叭掉到10V多。 ...

那种电池基本上已经不行了。需要及早更换,要不哪天趴窝了都不知道,那已经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三极管的温度特性,你长期使用,春夏秋冬如何保证?
2)汽车蓄电池属于启动型铅酸电池,完全不同于一般 ...

当然,现在这个电路只是实验通过了。后续还要很多的测试的。
最主要一点,我不一定要他多精确,只要差不多的时候把后面负载断掉就好。以免因为我们产品耗电导致用户不能打火

网友G:
这么费劲,能不能加个单片机,想怎么实现都行
汽车应用当然要抗干扰强的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MTK的平台。自己做的。

你们是深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是深圳的吗?

深圳有伙伴,我在长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费劲,能不能加个单片机,想怎么实现都行
汽车应用当然要抗干扰强的单片机 ...

你以为加个单片机就不费劲么。
一个,要单独写个程序吧。再一个,成本上升了吧。
还有电路加外围也不比这个简单吧。
生产还得专门为单片机烧次程序吧。

当然,如果本身就带单片机的产品那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费劲,能不能加个单片机,想怎么实现都行
汽车应用当然要抗干扰强的单片机 ...

这个是保护电路,用硬件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以为加个单片机就不费劲么。
一个,要单独写个程序吧。再一个,成本上升了吧。
还有电路加外围也不比这 ...

只要有讨论用硬件电路解决的问题,总是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单片机?
貌似高大上,不屑于实质性的讨论,其实......。
他自己也失去了有所长进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讨论用硬件电路解决的问题,总是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单片机?
貌似高大上,不屑于实质性的讨论, ...

初步测试可以正常工作。后续还会测试是否能在各种环境下一直正常工作
图上C6标小了,实际用的是22uF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可以正常工作。后续还会测试是否能在各种环境下一直正常工作
图上C6标小了,实际用的是22uF的

1. 300k反馈电阻右端和Q5集电极交叉处遗漏了一个连接点。
2. 上升沿和下降沿太过缓慢。
3. 迟滞下限以下电压上电时,你不介意那上百毫秒的高电平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00k反馈电阻右端和Q5集电极交叉处遗漏了一个连接点。
2. 上升沿和下降沿太过缓慢。
3. 迟滞下限以下 ...

1,300K的右边那里有点的,只不过很小,截图出来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2,欠压检测就需要慢点,因为蓄电池的电压也是慢慢下降的。下降沿慢点也无所谓。
3,实际使用没感觉到,我再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2019-10-21):
过压比较   12V mark

网友(2021-07-17):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可以正常工作。后续还会测试是否能在各种环境下一直正常工作
图上C6标小了,实际用的是22uF的

后面搞定了吗。我以前也做过行车记录仪,也为这个问题困扰过

网友:
然后用户发现行车记录仪有问题,长时间车车不用行车记录仪就自己关机了,要开半天的车,记录仪自己莫名其妙好了,产品有问题啊退货!

网友:
直接做电池电压检测显示出来,11v没电了就主动关机,防止车辆不能启动。然后dcdc  en根据阀值,用电阻分压,关机后如果电池电压还在低比如10v就关闭dcdc了防止电池损坏,然后en加电容积分。最关键一点就是系统用5v电压,保证不会启动时候掉电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