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改了一只WR842N V4刷OpenWRT

楼主(2015-07-05):
捡了一只坏的WR842N,拆开发现是WAN口被雷劈了(注意图中蓝色网口的烧黑痕迹),无法上网只能当AP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CPU是QCA9533,具备上OpenWRT的体质,于是把Flash和DDR换成8M/32M,刷上OpenWRT后废掉原来的WAN口,通过VLAN把LAN4改为WAN口,马上满血复活。

网友:
大师好雅兴

网友A:
RF Cable那里焊接的一大坨锡。。。TP在产线也是不怎么管啊

网友B:
我也有一只这样的路由被雷劈了, 不会修, 买了个极路由, TP扔垃圾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只这样的路由被雷劈了, 不会修, 买了个极路由, TP扔垃圾堆了

该不会就是你家那只被捡垃圾的卖了,然后转来转去到古大师那里去了吧

网友:
我的N16五个有线网口都被劈坏了。。无线还能用

网友:
大湿就是大湿,化腐朽为神奇。

网友C:
只当AP可以不用WAN口吧,把DHCP关掉就好了

网友:
大师,哪里捡来的,我带麻袋去装。

网友:
大湿好雅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我有一只华硕 RT-N16刚烧坏。估计是电源芯片软损坏,偶尔可以用的。你要的话我寄给你(运费我付,申通 ...

好啊,估计只是电解干了之类的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当AP可以不用WAN口吧,把DHCP关掉就好了

现在极少有纯AP的需求了吧,只接WAN口不接LAN口的倒是很多,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没有台式机了,全是走WIFI,所以把一个LAN口改成WAN影响不大,还有废物利用的价值,毕竟QCA9533是比较新的CPU,性能还可以。

楼主:
一起捡的还有一只功能正常的WR742N,CPU是AR9331,有空也把它改了,因为我的DDR是从一条256M台式机内存条上拆的,还剩7颗,不拆白不拆,废物利用~

网友:
最近研究给c1000a加个WAN口

网友:
耍了系统就是好啊  功能杠杠的

网友E:
OPENWRT 有能跑破WPS的教材么?

网友F:
有人要改装好的路由器吗?我有很多,刷好了恩山大神的breed,可以从breed web刷其他固件,比如openWRT还有DDWR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人要改装好的路由器吗?我有很多,刷好了恩山大神的breed,可以从breed web刷其他固件,比如openWRT还有D ...

我这个也是编程器刷了breed,然后固件和ART从WEB界面刷进去就行了,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ENWRT 有能跑破WPS的教材么?

是在openwrt下面破WPS?

网友:
大师,还有这等功夫。赞

网友:
谷大湿真能折腾,变废为宝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围观ing

网友:
这个不错,公司好几个坏的无线路由器,想折腾一下,不知道如何 玩!

网友:
膜拜大师,我有个tp720 刷了openwrt 可是我想刷回tp的固件 不知道怎么刷了

网友:
古大师真叫人膜拜!

网友G:
笔记本有线网卡被雷劈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有线网卡被雷劈能修吗。

笔记本显卡北桥烧了都能修,更别提一个网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在openwrt下面破WPS?

嗯,就是跑撞码把,每5分钟试5个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就是跑撞码把,每5分钟试5个码。

这样有意义么?得跑到什么时候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起捡的还有一只功能正常的WR742N,CPU是AR9331,有空也把它改了,因为我的DDR是从一条256M台式机内存条上 ...

电脑的DDR内存颗粒一般都是8位,古大师你怎么正好有一条16位的啊,我曾经为了改路由器找了几十条电脑内存,全部是8位,郁闷得不得了

网友:
手痒啊,有什么最便宜的路由器可以刷OPENWR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的DDR内存颗粒一般都是8位,古大师你怎么正好有一条16位的啊,我曾经为了改路由器找了几十条电脑内存 ...

嗯,16位颗粒的内存条很少见,是以前一台低端865主机上拆的,原来就是单条256M,后来升级成两条512M,这条就废了。

网友:
马上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我有一只华硕 RT-N16刚烧坏。估计是电源芯片软损坏,偶尔可以用的。你要的话我寄给你(运费我付,申通 ...

修好了,3.3V电源的680uF电解鼓包。

估计这个电解的ESR要求比较高,更换成1000uF普通电解都不行,手头又没有680uF的高频电解,只好用4个220uF并联起来代替。

网友I:
莫大,东西是咱的,要回来。
确实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莫大,东西是咱的,要回来。
确实大师。

你太坏了
不过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J:
不能刷TT么?TT要求配置低啊,我的是841,耍了TT,WAN改到LAN?(可以通过命令改),原来玩双拨,现在线路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人要改装好的路由器吗?我有很多,刷好了恩山大神的breed,可以从breed web刷其他固件,比如openWRT还有D ...

大神既然有那么多放着又不能下崽,开贴介绍出了吧,或者来某宝
我有需求,不介意2手新旧,目前家里光纤升级50M,以前的150M路由器穿墙能力差,不能尽可能发挥50M带宽
哦,对了,有支持外接硬盘的吗?记得有文说路由器刷个固件可以支持wifi访问无路由器上的硬盘,
原子老师、野火老师、郭老师、安老师以及苍老师的诸多视频资料都在一个大硬盘里,
如果能WiFi访问,那就太好了,坛子有这种需求的肯定不止我一个吧~_~

网友K:
大师,能共享一下固件吗?手上刚好有一个 型号TP_WR845 3.3 (已经改RAM 和 flash)  ,   不过看图片好像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师,能共享一下固件吗?手上刚好有一个 型号TP_WR845 3.3 (已经改RAM 和 flash)  ,   不过看图片好像一模 ...

我是直接刷官方的841N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刷TT么?TT要求配置低啊,我的是841,耍了TT,WAN改到LAN?(可以通过命令改),原来玩双拨,现在线路 ...

OpenWRT可玩性更高,反正我不需要双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3.3V电源的680uF电解鼓包。

四個220並聯的太銷魂了

网友L:
能否分享下方法,把家里的坏路由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否分享下方法,把家里的坏路由也试试

不同的芯片方法不同,就我这个QCA9533来讲主要是以下几步:
1.吹下旧的Flash和DDR
2.用编程器读出旧Flash的最后64K内容(ART分区)
3.用编程器将U-Boot写入新Flash(我用的是恩山hackpascal大神自己开发的Breed
4.将新Flash和DDR焊上
5.长按QSS键上电,电源灯闪,访问192.168.1.1进入Breed界面,刷入OpenWRT固件和ART分区,恢复MAC地址,大功告成

网友:
大师啥都会啊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同的芯片方法不同,就我这个QCA9533来讲主要是以下几步:
1.吹下旧的Flash和DDR
2.用编程器读出旧Flash ...

刷完。木有无线了。   无线这块要特殊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刷完。木有无线了。

ART刷了没?

网友:
哦  可能这块出问题了。我提取出来的不正确。原flash是1M,应该提取 0xE0000~0xFFFFF.最后这64k吧。   重新刷新下试试。

网友K:
还是不行。另外我的flash是4MB的,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不行。另外我的flash是4MB的,这个有影响吗?

OpenWRT官方固件默认是不起无线的,也没有luci,要ssh进去自己设。

网友K:
可以web登录。ssh登录也没问题。 怎样开无线?

网友M:
大师有mt7620a的op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web登录。ssh登录也没问题。 怎 ...

在web界面启用啊,如果启用后不成功可以看看内核日志有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师有mt7620a的op固件吗

我没有7620的路由,固件去恩山或者openwrt.org.cn满大街都是啊。

网友N:
内外兼修啊,这个breed很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内外兼修啊,这个breed很好用么?

好用啊,web界面能刷ART能改MAC还能超频,啥都有了。

网友O:
只想问。。。
这个魔改版的再刷上shadowsocks的客户端后(假设远端的服务器已经有了)。。。真得能 “透明” 代理。。。找到墙外的感觉?
从来没听哪个说过。。。不知实际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想问。。。
这个魔改版的再刷上shadowsocks的客户端后(假设远端的服务器已经有了)。。。真得能 “透明 ...

没用过shadowsocks,不清楚,我是openvpn + iproute2策略路由。

网友:
大师出手,天下咱有

网友:
大师,太牛B了。 不会搞这些

网友:
哈哈  哪位要openwrt 的固件的
路由器型号固件版本需要什么功能说出来
免费帮忙编译

网友:
大湿,牛A,牛B,牛C

网友:
niu X! pei fu a!

网友P(2015-09-21):
2.用编程器读出旧Flash的最后64K内容(ART分区)
编程器怎么读出旧Flash最后的内容用什么软件读?

楼主:
引用 网友P:
2.用编程器读出旧Flash的最后64K内容(ART分区)
编程器怎么读出旧Flash最后的内容用什么软件读? ...

用编程器配套的软件啊,其实整个Flash读出来后自己用WinHex截取后64K就是了。

网友:
特别想知道有哪些东西是大师也不知道怎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都手工完成? 焊贴片用了啥高级工具?

普通烙铁呗...

网友R:
引用 网友A:
RF Cable那里焊接的一大坨锡。。。TP在产线也是不怎么管啊

高频天线的焊接是有要求的,焊点起码就是要圆润,就是被你吐的那几个焊点,是工艺要求这样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编程器配套的软件啊,其实整个Flash读出来后自己用WinHex截取后64K就是了。 ...

正好和楼主买来一样的路由器,看到openwrt官方说支持WR842N的,结果满心欢喜买回来,发现是V7.0版本的。再跑去官网一看支持的是V1.0 V2.0的(ri le gou),果然是 Flash 和RAM缩水了。没法刷。
楼主总结的很清晰。1,Flash 读出ART分区内容。2,写入breed。3,换Flash 和RAM。 4,刷入OpenWRT固件和ART分区,恢复MAC地址。这两天下班之余一直再了解这个。先动手试试。楼主写的很有帮助。

网友:
941v6版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Q:
都手工完成? 焊贴片用了啥高级工具?

拆用热风枪,焊用普通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Q:
能说下你的焊功都是怎么修炼的么?

这不需要什么焊功啊,一瓶好的焊油就够了,我一般用免洗BGA焊油,热风枪和烙铁都可以用。

网友S:
推荐个神油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推荐个神油用用

印度印度印度神油不是做这个用,嘎嘎

网友A:
引用 网友R:
高频天线的焊接是有要求的,焊点起码就是要圆润,就是被你吐的那几个焊点,是工艺要求这样焊的。 ...

一,那个不是天线,只是链接到天线的RF cable
二,确实要圆润,没有圆润到这种程度,这个已经可以称之为肥大了,理论上说这个肥大的焊球会影响阻抗(影响不大而已)

网友T:
专业大牛!“通过VLAN把LAN4改为WAN口”,这个是如何弄的?OpenWRT的web上有相关配置么?

网友:
原来路由的可玩性这么高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那个不是天线,只是链接到天线的RF cable
二,确实要圆润,没有圆润到这种程度,这个已经可以称之为 ...

高频线除非用IPX或者村田的GSC接口,笔记本网卡就是这么用的。
无线路由器一方面为了可靠一方面为了降低成本,都是直接焊接高频线的。
高频线焊接对剥线,焊盘设计都有要求。芯线露出要尽量短,芯线到焊盘焊点要小,没有毛刺。高频线不能弯折,不能走小弯。
由于高频线一般都比较硬,弹性比较好,所以对于线端的固定要求就比较高,你看到那个肥大的焊点,其实就是起到了接地和固定作用,因为他焊接的是高频线的屏蔽层。
对应这个焊点的焊盘,一般会做的比较大,能够抗剥离,所以焊接完成后焊点上的锡不会少。
总体来说,图片上的高频线焊点没啥问题,因为都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
都是大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专业大牛!“通过VLAN把LAN4改为WAN口”,这个是如何弄的?OpenWRT的web上有相关配置么? ...

有,在网络 -> 交换机页面,如果没有这个页面就说明交换机芯片不支持VLAN。

网友:
大师,我一直做硬件,怎么学这个东西呢?openwrt学起来难不?求指导

网友:
我想问一下,移动电源那个板块要什么身份才能进去呢,我点了 他提示要特定用户才能访问。该怎么做才能访问呢

网友U:
引用 楼主:
OpenWRT可玩性更高,反正我不需要双拨。

直接刷怎么刷?我想了很多办法,除了编程器,都没办法。
家有闲置的841和845

网友:
原来这里也有人玩路由  百度音乐盒闲了准备刷下  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直接刷怎么刷?我想了很多办法,除了编程器,都没办法。
家有闲置的841和845 ...

我是说换完flash刷完bootloader后直接把官方固件刷进去。
如果flash够大的话可以试试TTL连进去,如果bootloader支持写入指令的话不用编程器都可以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换完flash刷完bootloader后直接把官方固件刷进去。
如果flash够大的话可以试试TTL连进去,如果boot ...

换flash直接懒得折腾啦。

网友V(2015-11-05):
引用 楼主:
OpenWRT官方固件默认是不起无线的,也没有luci,要ssh进去自己设。

GU大师一个问题,我在执行安装程序的时候。
网上说执行“
opkg update
一切正常的话我们将得到以下反馈。
Downloading http://downloads.openwrt.org/sna ... ckages/Packages.gz.
Updated list of available packages in /var/opkg-lists/barrier_breaker.

我执行了以后,一直download出错。可能openwrt被墙了吧。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V:
GU大师一个问题,我在执行安装程序的时候。
网上说执行“
opkg update

翻或者换个国内镜像源。

楼主(2016-01-04):
引用 网友Q:
为何不把ram换成256mb呢?

因为市面上根本找不到2Gbit x16的DDR1芯片,最大是1Gbit x16,还死贵死贵的,性价比远不及512Mbit x16。
我这256Mbit x16纯粹是因为顺手捡起就用了,懒得上淘宝买了还得等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圣手是怎么练就的?
表示不会吹贴片

去垃圾堆里找几块贴片板子来练练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新路由器,使用的ram还是ddr1么? 还是用上ddr3了呢?

CPU一般可以支持DDR2,但多数产品还是用1。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啥不用便宜的ddr3?

都说了CPU只支持到DDR2,怎么用DDR3?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否有路由器cpu是支持ddr3的?

高端的有,双核1GHz可以挂硬盘那些。

网友(2019-08-29):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早点看到这个就不用折腾 , 别人给我一个842n v4.4 的,我看可以刷 ,就换了16Mflash 和64M的ram ,谁知道老是重启,查来查去,刷来刷去,才发现原来要烧入art 文件.
这个路由器没有USB口,扩展性差,我是用来做MQTT的server. nodemcu 连上这个server ,控制一些东西.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C:
只当AP可以不用WAN口吧,把DHCP关掉就好了

这样的话,上一级设备还是要WAN口的。多一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