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4能连接NAND FLASH么?

楼主(2015-07-05):
貌似Flexbus 只支持SRAM。

网友A:
NAND的接口兼容SRAM的,把NAND当成只有4个地址的SRAM的就可以了。不过支持硬件ECC才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的接口兼容SRAM的,把NAND当成只有4个地址的SRAM的就可以了。不过支持硬件ECC才是主要的。 ...

意思是K64不带硬件ECC?

网友:
接口访问方式确实有差异的,不建议用

楼主:
SPI接口的NAND FLASH应该行吧,K64支持Quad spi么?

网友:
直接用SPI或SDHC连接SD卡不行?

网友B:
二型集中器参考设计软件手册.pdf     飞思卡尔的方案    里面有nand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型集中器参考设计软件手册.pdf     飞思卡尔的方案    里面有nandflash

硬件值得参考,谢谢,只是未提及ECC校验。

网友(2015-08-23):
同问,k64支持并口norflash么?norflash也是sram一样的接口,应该支持吧

网友(2016-03-11):
可以的我们已经做成成品了,但是FFS+MFS的文件系统对掉电数据保存这块不支持,就是写完数据后突然掉电就容易出现文件挂载不成功,这个就需要增加掉电保护。

楼主:
谢谢,了解。
方案早就改了,事实上我觉得使用eMMC或iNAND更适合这种应用,软件上可以减少很多工作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接口的NAND FLASH应该行吧,K64支持Quad spi么?

这个绝对支持,呵呵,可以去MQX里面看看呆猫!

网友(2016-05-20):
貌似NAND  FLASH  是需要 NAND FLASH 控制器 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