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 5V下发现不稳定,帮忙找问题

楼主(2015-07-05):
CH340G 5V下发现不稳定,帮忙找问题,V3脚接0.01uf 对地,5V供电,发现过一段时间有自动死机现象,又重启,上位机如果开着串口助手会死掉

楼主:
那搞不清是不是原装的了

网友:
现场有干扰,最好加隔离!

网友:
主要是CH340G的模式发生了改变,重启上位机既正常了!

网友:
兄弟,这个多半是电源干扰所致。一些老的电脑电源诱发或者外界开关电源诱发比较多,注意电源接地,数据线加载磁环。还有就是USB接口的东西本身抗干扰性就不是太好。

楼主:
哦,这样怎么隔离

楼主:
数据线是带屏蔽环的哦

网友:
我的一直用着没有啥大问题,比较稳定,帮顶。

楼主:
发现USB线插进去的时候芯片会复位

网友(2020-08-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现在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
这样这么分析,把原理图和电路图发上来吧。CH340G的稳定性和兼容性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