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小郁闷之-- 起风以后

楼主(2015-07-05):
      话说现在四轴能飞起以后,时不时会带到操场去飞飞。   操场飞肯定会遇到有风的时候(基本上100%遇到),  一开始我也想到过受到风的影响的情况, 当时想只要四轴能保持水平,
  被风吹了顶多就是平移着被风带着跑。  可是后来实践后发现, 四轴被风吹后,姿态也会被影响, 而且还是顺着风的方向倾斜(好比往桌面上平放的纸吹口气候的效果),导致风的力加上倾斜后螺旋桨的推力,使得四轴一下就顺着风的方向加速了。。
这时只能用遥控器打满反向才能基本稳住。现在分析为什么被风吹倾斜后PID控制器没有自动恢复水平, 估计是我的控制器只是PD控制器,同样的倾斜角度在稳定是只会产生相同的恢复力,而当加上风力后,正好会在一个角度出现平衡,也就一直斜下去了。。

所以,想请教各位前辈,是否也遇到过小弟这样的问题, 可否赐教是如何解决的, 是要引入积分控制吗?

网友:
时不时会带到操场去飞飞。

网友:
加大p值~

楼主:
    现在的P在没风时候刚刚好,加大P来抗风的话,没风时飞机会震荡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刚性不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P在没风时候刚刚好,加大P来抗风的话,没风时飞机会震荡的。

那没办法,从别的角度改进吧~

网友:
加个检测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