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LED控制电路的三极管为什么会烧毁

楼主(2015-07-06):
控制电路如图所示,LED的正极接5V,负极接7135的输出,单片机PWM输出控制开关
运行一段时间后,NPN三极管(8050)就冒烟烧毁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1,电流过大,2,R9太小,加大,3K左右

网友:
在PNP的基极在 串一个  10K电阻

网友:
Q3基极要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流过大,2,R9太小,加大,3K左右

R9是10K,需要增加到30K?

网友:
如2楼,过流加大电阻限流

网友B:
Q3与Q6直通了,中间要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与Q6直通了,中间要加电阻

嗯,由于PNP的钳位作用,测量得到的NPN的集电极电压是4.3左右,这样是不是NPN管工作在放大区了?

网友:
要在Q6C极串个电阻

网友:
大电流来自Q3,加大R9的阻值没用,电阻如楼上所说,一种是Q3基极串联限流电阻,或者Q6的C极或者E极串电阻,其实R13换到E极对地也可以

网友:
都量到集电极电压是4.3V了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NPN 4.3V直通到地,不烧才怪呢,好多楼都说了,Q3基极要串电阻啊。

网友:
大家都说了,Q3基极串电阻。。。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三极管?

楼主比较有钱.

网友D:
连三极管都不用,IO直接接芯片的VDD就行

网友:
可以试试二极管串进电路什么效果

网友E:
AMC7135最大工作电流在400mA以内,B档S8550的hFE在400mA时约85,Vbe约0.8V。
IB=400/85约为5mA
VCC-Vbe=4.2V
4.2V/5mA=840欧,取820欧。
所以在Q6的C极串一个82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三极管都不用,IO直接接芯片的VDD就行

一开始以为VDD来提供电流呢,手册上说VDD的消耗电流是ua级别的,才知道电流流通途径是OUT到GN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MC7135最大工作电流在400mA以内,B档S8550的hFE在400mA时约85,Vbe约0.8V。
IB=400/85约为5mA
VCC-Vbe=4.2 ...

这个芯片的VDD只相当于使能脚,电流很小,一个IO足以驱动了,电流是走GND的

网友:
我感觉看到了好多跟风的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VDD只相当于使能脚,电流很小,一个IO足以驱动了,电流是走GND的 ...

确实是你说的这样。

LED的电流是不走VDD的,所以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不要了。
手册中的IDD中有200uA,一个IO直接驱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你说的这样。

LED的电流是不走VDD的,所以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不要了。

如果使用三极管的话,处于饱和状态时的Ice电流比较大(几十ma >> 200ua),这样的话7135会不会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三极管的话,处于饱和状态时的Ice电流比较大(几十ma >> 200ua),这样的话7135会不会承受不了? ...

电流的大小取决于7135,并不是你给多少后面就一定用多少。

网友:
用这样复杂吗?

网友F:
在Q3的B极串个限流电阻,不关其他 电阻的事,想想你一旦Q6导通,电流选最低阻抗回路,那肯定是走Q3的EB极,结果不是烧Q6就是烧Q3。

发现好多人(包换我自已)都会犯这种错误,就是B极不串限流,MOS管才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Q3的B极串个限流电阻,不关其他 电阻的事,想想你一旦Q6导通,电流选最低阻抗回路,那肯定是走Q3的EB极, ...

嗯,受教了

网友:
关键原因是没有基极电阻。

网友G:
Q3 基极串一个电阻  1K~50K都可以,不然必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G:
Q3 基极串一个电阻  1K~50K都可以,不然必定烧

要不然就超高极限参数——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了,是吧

网友:
基极 串电阻  老陈已经给出计算方法了,大功率的 一般是几百欧姆  关键是这个电路 搞这么多三极管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VDD只相当于使能脚,电流很小,一个IO足以驱动了,电流是走GND的 ...

7135的发热功耗是怎么来的呢?
P = UI
这个U应当是降在I的流通路径上的,而I得流通路径是从OUT到GND,那U就应当等于Vout-GND=Vout,I就是350ma
请问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135的发热功耗是怎么来的呢?
P = UI
这个U应当是降在I的流通路径上的,而I得流通路径是从OUT到GND,那U ...

对,U近似等于VCC-Vled更好算

网友:
完全没必要,繁琐, 简单点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然就超高极限参数——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了,是吧

这个be极相当一个二极管,压降一般0.7V  ,你说在一个二极管的正负端加3.3V电压会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