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A06 3.3V供电,是否能接5V供电的CAN

楼主(2015-07-06):
求助:KEA06外接 3.3V电源,周边外设是3.3V系统,所以必须用3.3V的,但是CAN收发器必须是5V供电的,问一下 能否直连或者CAN收发器2条线加上5V上拉来连接,是否会损坏KEA呢?

楼主:
还没有大侠回复啊

网友A:
CAN总线必须是5V。
但CAN收发芯片的数字IO可以是3.3V。

要选择后缀带3的型号,有专门的VIO引脚的,把VCC连接到5V,把VIO连接MCU的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必须是5V。
但CAN收发芯片的数字IO可以是3.3V。

看不明白啊

网友:
用电平转换芯片吧 可靠一点

网友B:
观望学习一下,这个问题将来我也会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观望学习一下,这个问题将来我也会遇到。

查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控制器与收发器之间是串口通讯 5v和3.3V口电平不能正常识别,所以不能接5V

网友:
K系列的cpu是可以兼容5伏芯片电平的吧,你看看手册。can芯片收发器电源你接5伏,接收和发送应该可以和cpu是直接可以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必须是5V。
但CAN收发芯片的数字IO可以是3.3V。

哈哈 ,看了你的回复,又查找了资料,明白了
必须要带3的,如果不带3默认5V的  rx跟TX是不能跟3.3V系统的MCU正常通讯的把?相当于串口的高低电平识别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