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nfs启动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6):
以下是完整的信息:
U-Boot SPL 2015.01 (Jul 03 2015 - 12:33:15)
reading args
spl_load_image_fat_os: error reading image args, err - -1
reading u-boot.img
reading u-boot.img

U-Boot 2015.01 (Jul 03 2015 - 12:33:15)

       Watchdog enabled

I2C:   ready

DRAM:  512 MiB

NAND:  256 MiB

MMC:   OMAP SD/MMC: 0, OMAP SD/MMC: 1

Net:   cpsw, usb_ethe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boot.scr

** Unable to read file boot.scr **

reading uEnv.txt

701 bytes read in 5 ms (136.7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reading uImage

3206168 bytes read in 198 ms (15.4 MiB/s)

** File not found /boot/am335x-boneblack.dtb **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3.2.0

   Created:      2015-07-06   2:23:08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206104 Bytes = 3.1 Mi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2.0 (root@ubuntu) (gcc version 4.8.2 (Ubuntu/Linaro 4.8.2-16ubuntu4) ) #154 Mon Jul 6 10:22:52 CST 2015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82] revision 2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am335xevm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AM335X ES2.1 (sgx neon )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3004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3:/home/rootfs,nolock rw mem=512M vram=50M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Memory: 512MB = 512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513036k/513036k available, 11252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e0800000 - 0xff000000   ( 488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e0000000   ( 51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5b9000   (5828 kB)
[    0.000000]       .init : 0xc05b9000 - 0xc05f5000   ( 240 kB)
[    0.000000]       .data : 0xc05f6000 - 0xc065f658   ( 422 kB)
[    0.000000]        .bss : 0xc065f67c - 0xc068e464   ( 188 kB)
[    0.000000] NR_IRQS:396
[    0.000000] IRQ: Found an INTC at 0xfa200000 (revision 5.0) with 128 interrupts
[    0.000000] Total of 128 interrupts on 1 active controller
[    0.000000] OMAP clockevent source: GPTIMER2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omap_dm_timer_switch_src: Switching to HW default clocksource(sys_clkin_ck) for timer1, this may impact timekeeping in low power state
[    0.000000] OMAP clocksource: GPTIMER1 at 24000000 Hz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178956ms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18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795.44 BogoMIPS (lpj=3977216)
[    0.03739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37499]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    0.037589]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37915]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57648] omap_hwmod: pruss: failed to hardreset
[    0.058623]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05893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60905] OMAP GPIO hardware version 0.1
[    0.063191] omap_mux_init: Add partition: #1: core, flags: 0
[    0.064778]  omap_i2c.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65287] The board is a AM335x Starter Kit.
[    0.065510] failed to get adapter i2c1
[    0.065865]  omap_hsmm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66525]  da8xx_lcd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67612] omap-gpmc omap-gpmc: GPMC revision 6.0
[    0.067629] Registering NAND on CS0
[    0.068307] gpmc_cssp_init for bw-fpga device succeeded
[    0.068495] fpga_gpmc_init: DONE
[    0.069196]  omap2_mcspi.1: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69390]  omap2_mcspi.2: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70226]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70244]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70260]  edma.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09444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096412]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09791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09818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09836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098633] registerd cppi-dma Intr @ IRQ 17
[    0.098645] Cppi41 Init Done Qmgr-base(e087a000) dma-base(e0878000)
[    0.098653] Cppi41 Init Done
[    0.098677]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0,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3
[    0.098949] musb-ti81xx musb-ti81xx: musb1, board_mode=0x13, plat_mode=0x1
[    0.117404] omap_i2c omap_i2c.1: bus 1 rev2.4.0 at 100 kHz
[    0.119067] tps65217 1-0024: TPS65217 ID 0xe version 1.2
[    0.120974] print_constraints: DCDC1: 900 <--> 1800 mV at 1500 mV
[    0.122910] print_constraints: DCDC2: 900 <--> 3300 mV at 1275 mV
[    0.124841] print_constraints: DCDC3: 900 <--> 1500 mV at 1125 mV
[    0.126742] print_constraints: LDO1: 1000 <--> 3300 mV at 1800 mV
[    0.128649] print_constraints: LDO2: 900 <--> 3300 mV at 3300 mV
[    0.130557] print_constraints: LDO3: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    0.132507] print_constraints: LDO4: 1800 <--> 3300 mV at 3300 mV
[    0.133588]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134591]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gp timer
[    0.148031] musb-hdrc: version 6.0, ?dma?, otg (peripheral+host)
[    0.148210] musb-hdrc musb-hdrc.0: dma type: dma-cppi41
[    0.148498] MUSB0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148527] musb0: Enabled SW babble control
[    0.149311] musb-hdrc musb-hdrc.0: USB OTG mode controller at e084a000 using DMA, IRQ 18
[    0.149457] musb-hdrc musb-hdrc.1: dma type: dma-cppi41
[    0.149730] MUSB1 controller's USBSS revision = 4ea20800
[    0.149756] musb1: Enabled SW babble control
[    0.150116] musb-hdrc musb-hdrc.1: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150208] musb-hdrc musb-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0.150324]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0.150338]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150350] usb usb1: Product: MUSB HDRC host driver
[    0.150359]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2.0 musb-hcd
[    0.150369] usb usb1: SerialNumber: musb-hdrc.1
[    0.15107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151099]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151576] musb-hdrc musb-hdrc.1: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e084c800 using DMA, IRQ 19
[    0.15196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15213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152413]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    0.15268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152837]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6384 bind 16384)
[    0.152848] TCP reno registered
[    0.152858]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152879]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15305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153275]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153286]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153294]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153302]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153502]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    0.153524] Error: Driver 'omap-gpmc'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    0.171363]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    0.171421]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171883] nfs4filelayout_init: NFSv4 File Layout Driver Registering...
[    0.171918]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002
[    0.174709]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    0.175331]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175345]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175402]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176659] da8xx_lcdc da8xx_lcdc.0: GLCD: Found NHD-7.0-ATXI#-T-1 panel
[    0.187279]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00x30
[    0.194090] omap_uart.0: ttyO0 at MMIO 0x44e09000 (irq = 72) is a OMAP UART0
[    0.889367] console [ttyO0] enabled
[    0.893603] omap_uart.1: ttyO1 at MMIO 0x48022000 (irq = 73) is a OMAP UART1
[    0.901416] omap_uart.2: ttyO2 at MMIO 0x48024000 (irq = 74) is a OMAP UART2
[    0.909191] omap_uart.3: ttyO3 at MMIO 0x481a6000 (irq = 44) is a OMAP UART3
[    0.916948] omap_uart.4: ttyO4 at MMIO 0x481a8000 (irq = 45) is a OMAP UART4
[    0.924703] omap_uart.5: ttyO5 at MMIO 0x481aa000 (irq = 46) is a OMAP UART5
[    0.932913] omap4_rng omap4_rng: OMAP4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ver. 2.00
[    0.948142] brd: module loaded
[    0.955610] loop: module loaded
[    0.959069] i2c-core: driver [tsl255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    0.965555] i2c-core: driver [tsl255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    0.973532] bw-fpga bw-fpga: reg_base_virt = 0xe0900000
[    0.979021] dma channel =92
[    0.982012] bw-fpga bw-fpga: allocating channel for DMA succeeded, chan=2
[    0.989189] bw-fpga bw-fpga: allocating buffer for DMA succeeded, dma_virt_buf_addr=-2228224
[    1.000524]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1.007805] omap2-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1.012392] ONFI flash detected
[    1.015825] ONFI param page 0 valid
[    1.019481]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2c, Chip ID: 0xda (Micron MT29F2G08ABAEAWP)
[    1.028057]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omap2-nand.0":
[    1.033621]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SPL"
[    1.039860] 0x000000020000-0x000000040000 : "SPL.backup1"
[    1.046858] 0x000000040000-0x000000060000 : "SPL.backup2"
[    1.053659] 0x000000060000-0x000000080000 : "SPL.backup3"
[    1.060482] 0x000000080000-0x000000260000 : "U-Boot"
[    1.067488] 0x000000260000-0x000000280000 : "U-Boot Env"
[    1.074128] 0x000000280000-0x000000780000 : "Kernel"
[    1.082464] 0x000000780000-0x000010000000 : "File System"
[    1.190649]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musb-hdrc
[    1.198929] One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1.204198]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    1.208248] CAN bus driver for Bosch D_CAN controller 1.0
[    1.264632]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avinci mdio revision 1.6
[    1.271106]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etected phy mask fffffffe
[    1.278511] davinci_mdio.0: probed
[    1.282076]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phy[0]: device 0:00, driver unknown
[    1.28980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d1201
[    1.29583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1.30210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em
[    1.30819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dm9601
[    1.314062] cdc_ncm: 04-Aug-2011
[    1.31772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1.323639]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32896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335265]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1.340695]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1.346729]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514
[    1.353748]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1.362371] input: ti-tsc as /devices/platform/omap/ti_tscadc/tsc/input/input0
[    1.370791] hub 1-1:1.0: USB hub found
[    1.374808]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    1.379847] omap_rtc am33xx-rtc: rtc core: registered am33xx-rtc as rtc0
[    1.387657]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391662]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1.39682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vcvideo
[    1.402830] USB Video Class driver (1.1.1)
[    1.485878] OMAP Watchdog Timer Rev 0x01: initial timeout 60 sec
[    1.493454]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1.498209]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1.505326] omap4_aes_mod_init: loading AM33X AES driver
[    1.510992] omap4-aes omap4-aes: AM33X AES hw accel rev: 3.02
[    1.517702] omap4_aes_probe: probe() done
[    1.522105] omap4_sham_mod_init: loading AM33X SHA/MD5 driver
[    1.528258] omap4-sham omap4-sham: AM33X SHA/MD5 hw accel rev: 4.03
[    1.545642] omap4_sham_probe: probe() done
[    1.55212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1.557986]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1.562586] tiadc tiadc: attached adc driver
[    1.56781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    1.575809] ALSA device list:
[    1.578933]   No soundcards found.
[    1.582485] oprofile: hardware counters not available
[    1.587785] oprofile: using timer interrupt.
[    1.592273]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8016 buckets, 32064 max)
[    1.599051]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604742] TCP cubic registered
[    1.60812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612779]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    1.61933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1.62398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    1.628464]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    1.634415]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    1.639404]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3
[    1.647437]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    1.651958] mux: Failed to setup hwmod io irq -22
[    1.657465] Power Management for AM33XX family
[    1.662301] Trying to load am335x-pm-firmware.bin (60 secs timeout)
[    1.669011] Copied the M3 firmware to UMEM
[    1.673368] Cortex M3 Firmware Version = 0x181
[    1.678572] sr_init: platform driver register failed
[    1.688181] clock: disabling unused clocks to save power
[    1.705211] Detected MACID=d0:5f:b8:dc:3c:67
[    1.710332] mmc0: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1.719298] cpsw: Detected MACID = d0:5f:b8:dc:3c:69
[    1.725063]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    1.731872] omap_rtc am33xx-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0 UTC (946684800)
[    1.741107] mmcblk0: mmc0:1234 SA04G 3.63 GiB
[    1.748038]  mmcblk0: p1 p2
[    1.752591]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    1.759276]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    1.765948]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    1.774726] 1f00             128 mtdblock0  (driver?)
[    1.780014] 1f01             128 mtdblock1  (driver?)
[    1.785313] 1f02             128 mtdblock2  (driver?)
[    1.790599] 1f03             128 mtdblock3  (driver?)
[    1.795896] 1f04            1920 mtdblock4  (driver?)
[    1.801182] 1f05             128 mtdblock5  (driver?)
[    1.806479] 1f06            5120 mtdblock6  (driver?)
[    1.811766] 1f07          254464 mtdblock7  (driver?)
[    1.817068] b300         3813376 mmcblk0  driver: mmcblk
[    1.822633]   b301           72261 mmcblk0p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830482]   b302         3727080 mmcblk0p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838321]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    1.846980] Backtrace:
[    1.849563] [<c0017764>]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430f48>] (dump_stack+0x18/0x1c)
[    1.858401]  r6:00008000 r5:c0516600 r4:c06622c8 r3:c0618fc8
[    1.864342] [<c0430f30>]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431160>] (panic+0x74/0x190)
[    1.872376] [<c04310ec>] (panic+0x0/0x190) from [<c05b9cd0>] (mount_block_root+0x198/0x228)
[    1.881119]  r3:c0618fc8 r2:00000000 r1:df02df38 r0:c0516600
[    1.887065]  r7:c05e7dac
[    1.889721] [<c05b9b38>] (mount_block_root+0x0/0x228) from [<c05b9f2c>] (mount_root+0xe0/0xe8)
[    1.898747] [<c05b9e4c>] (mount_root+0x0/0xe8) from [<c05ba0cc>] (prepare_namespace+0x198/0x1d0)
[    1.907941]  r5:c05e7dc1 r4:c065f6e0
[    1.911695] [<c05b9f34>] (prepare_namespace+0x0/0x1d0) from [<c05b9948>] (kernel_init+0x124/0x128)
[    1.921073]  r6:c00418a8 r5:c05f3fd0 r4:c05f3fd0
[    1.925936] [<c05b9824>] (kernel_init+0x0/0x128) from [<c00418a8>] (do_exit+0x0/0x66c)
[    1.934216]  r5:c05b9824 r4:00000000

我是用SD卡启动linux以后可以通过mount挂在rootNFS到开发板,为什么不能启动呢?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3:/home/rootfs,nolock rw mem=512M vram=50M

楼主:
搞笑,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optargs}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3:/home/rootfs,nolock rw mem=512M vram=50M

现在信息:

[    1.779944]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    1.786546] Freeing init memory: 240K
[    1.792445]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    1.805479] Backtrace:
[    1.808065] [<c0017764>]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430f48>] (dump_stack+0x18/0x1c)
[    1.816905]  r6:c00418a8 r5:c0516224 r4:c06622c8 r3:c0618fc8
[    1.822844] [<c0430f30>]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431160>] (panic+0x74/0x190)
[    1.830867] [<c04310ec>] (panic+0x0/0x190) from [<c0430e84>] (vfp_single_dump.part.1+0x0/0x4c)
[    1.839882]  r3:00000000 r2:00000010 r1:00000080 r0:c0516224
[    1.845819]  r7:00000013
[    1.848483] [<c0430d34>] (init_post+0x0/0x150) from [<c05b994c>] (rootwait_setup+0x0/0x30)
[    1.857134]  r5:c05f3fd0 r4:c05f3fd0
[    1.860894] [<c05b9824>] (kernel_init+0x0/0x128) from [<c00418a8>] (do_exit+0x0/0x66c)

网友:
没有找到init文件, 传递一个init=/linuxrc  或其他文件

网友(2015-11-06):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么,我的板也是这样

网友(2016-05-24):
##Enable systemd
systemd=quiet init=/lib/systemd/systemd

##note: the eMMC flasher script relies on the next line
mmcroot=/dev/mmcblk1p2 ro
mmcrootfstype=ext4 rootwait fixrtc
mmcdev=1
nfsroot=/dev/nfs
nfsrootfstype=169.254.11.244:/usr/am3352/buildroot-2015.08/output/target,vers=3 rw ip=169.254.18.80:::::eth1

##These are needed to be compliant with Angstrom's 2013.06.20 u-boot.
console=ttyO0,115200n8

kernel_file=zImage
initrd_file=initrd.img

loadaddr=0x82000000
initrd_addr=0x88080000
fdtaddr=0x88000000

initrd_high=0xffffffff
fdt_high=0xffffffff

loadkernel=load mmc ${mmcdev}:${mmcpart} ${loadaddr} ${kernel_file}
loadinitrd=load mmc ${mmcdev}:${mmcpart} ${initrd_addr} ${initrd_file}; setenv initrd_size ${filesize}
loadfdt=load mmc ${mmcdev}:${mmcpart} ${fdtaddr} /dtbs/${fdtfile}
setip=setenv ipaddr 169.254.18.80; setenv serverip 169.254.11.244

#netboot
loadfiles=run setip; tftp ${loadaddr} zImage; tftp ${fdtaddr} am335x-boneblack.dtb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0 console=${console}  root=${nfsroot} nfsroot=${nfsrootfstype}

#mmcboot
#loadfiles=run loadkernel; run loadinitrd; run loadfdt
#mmcargs=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0 console=${console}  root=${mmcroot} rootfstype=${mmcrootfstype}

#uenvcmd=run loadfiles; run mmcargs; 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initrd_size} ${fdtaddr}
#uenvcmd=run loadfiles; run mmcargs; bootz ${loadaddr} - ${fdtaddr}

uenvcmd=run loadfiles; run mmcargs; 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initrd_size} ${fdtaddr}
#

给个脚本           100%能用

网友:
这是一个能用的 AM335的env和这个类似

baudrate=115200
bootargs=console=ttyS0,115200 earlyprintk mtdparts=atmel_nand:256k(bootstrap)ro,512k(uboot)ro,256k(env),256
k(env_redundant),256k(spare),512k(dtb),6M(kernel)ro,-(rootfs) rootfstype=ubifs ubi.mtd=7 root=ubi0:rootfs r
w
bootcmd=run nfsboot
bootdelay=1
console=ttyS0,115200
derase=nand erase 0x180000 0x20000
dload=tftp 0x22000000 at91sam9x35ek.dtb
dup=run dload ; run derase ;run dwrite
dwrite=nand write 0x22000000 0x180000 ${filesize}
ethact=macb0
ethaddr=12:34:56:78:90:00
fileaddr=22000000
filesize=25fbf0
fserase=nand erase 0x800000 0xf800000
fsload=tftp 0x22000000 rootfs.ubi
fsup=run fsload ; run fserase ;run fswrite
fswrite=nand write.trimffs 0x22000000 0x800000 ${filesize}
gatewayip=192.168.1.1
ipaddr=192.168.1.22
kerase=nand erase 0x200000 0x600000
kload=tftp 0x22000000 uImage
kup=run kload ; run kerase ;run kwrite
kwrite=nand write 0x22000000 0x200000 ${filesize}
loaddtb=nand read 0x21000000 0x180000 0x10000
loadnand=nand read 0x22000000 0x200000 0x300000
nandarg=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earlyprintk mtdparts=atmel_nand:256k(bootstrap)ro,512k(uboot)r
o,256k(env),256k(env_redundant),256k(spare),512k(dtb),6M(kernel)ro,-(rootfs) rootfstype=ubifs ubi.mtd=7 roo
t=ubi0:rootfs rw
nandboot=run nandarg; run loadnand; bootm 0x22000000
nandbootdtb=run nandarg ; run loadnand ; run loaddtb ; bootm 0x22000000 - 0x21000000
netmask=255.255.255.0
nfsarg=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root=/dev/nfs rw nfsroot=${serverip}:/home/boyie/9x35/rootfs,nolo
ck ip=${ipaddr}:${serverip}:${gatewayip}:${netmask}::eth0:off
nfsboot=run nfsarg; run loadnand; bootm 0x22000000
nfsbootdtb=run nfsarg; run loadnand; run loaddtb; bootm 0x22000000 - 0x21000000
serverip=192.168.1.21

网友:
这个是AM335用的
setenv nfsarg '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root=/dev/nfs rw nfsroot=${serverip}:/home/boyie/evb-335/rootfs/rootfspda,nolock ip=${ipaddr}:${serverip}:${gatewayip}:${netmask}::eth0:off lcdtype=${lcdtype}'

网友:
都是自己用的 保证能用  内核记得勾上以太网设置里勾上 BOOTP 文件系统里勾上 NFS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