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订制一款这样的无刷电机需要多少钱和提供哪些参数...

楼主(2015-07-06):
功率800瓦-1000瓦左右220V输入,直流300V输出供电,外壳长度13CM,外壳用的圆钢就是装下水道的那种圆钢管做的……。
现在用的这套是电机跟驱动板一起配套提供的,批价快900,成本比较贵了,现在自已做驱动板可以用了,想电机自已去定制

里面实际的铁芯长度很短,2.5CM

转子的直径6CM

我想要去定制转子和定子,有谁做过或了解哪些厂家可以定制的这样的东西,大概多少钱,要不要什么开模费……等等……

网友A:
不知道故事哥做什么东西

出个歪点子   用   缝纫机  无刷电机替换,这个东西500块钱能买个7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故事哥做什么东西

出个歪点子   用   缝纫机  无刷电机替换,这个东西500块钱能买个700w的 ...

价格贵了,现在要节约成本,我们都想只要外壳,线自已绕着做……

网友A:
359块买个550W的怎么样,电机+驱动器+一堆螺丝+调速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9块买个550W的怎么样,电机+驱动器+一堆螺丝+调速面板

功率不够呀,最少要800瓦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9块买个550W的怎么样,电机+驱动器+一堆螺丝+调速面板

在哪里~求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9块买个550W的怎么样,电机+驱动器+一堆螺丝+调速面板

只要电机有没有

网友:
你们去找缝纫机电机厂吧,好像都是温州那一片搞的

网友A:
http://s.taobao.com/search?q=%E7 ... iative_id=tbindexz_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taobao.com/search?q=%E7%BC%9D%E7%BA%AB%E6%9C%BA+%E6%97%A0%E5%88%B7&commend=all&ssid=s5-e& ...

缝纫机电机,谢谢提供一条思路……

网友B:
你定子是几槽的? 15槽还是18槽?

网友C:
给LZ一个建议。 去开一个定子冲片模,不要开级进模,太贵了。开冲片模,然后把冲出来的矽钢片叠起来,焊好。 定子就搞定了。转子就一个磁环比较麻烦。要开两个模具,一个成型模,一个充磁工装。不过价格都不贵。几千块搞定。 如果这几千块也想省的话。找做磁钢的厂家,问他们要现成的尺寸相近的磁环,再按磁环尺寸设计定子冲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定子是几槽的? 15槽还是18槽?

定子是27槽。。4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LZ一个建议。 去开一个定子冲片模,不要开级进模,太贵了。开冲片模,然后把冲出来的矽钢片叠起来,焊好 ...

我也看了你以前发的制作无刷电机的贴子,学到不少专业术语哈,  你说转子才几千块,好便宜…………
定子冲片模我明白了……。这要买什么钢片来做?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