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热表与进口热表的数据(热量,温度等等)如何解析?

楼主(2015-07-06):
本因发了一个标题不合格的贴子,现修改过来。如题:一直没能搞明白,进口热表的数据,在MBUS协议下是怎么解析的。如有高人麻烦讲解一下,或是怎么去了解或理解这个解析方法。谢谢

网友A:
数据先能收回来,然后按照协议解析,难点在于各个数据的单位有好多,数据格式有BCD 和16进制还有专用的时间组合格式,注意数据的高低字节顺序就OK了

网友B:
热表现在用什么芯片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先能收回来,然后按照协议解析,难点在于各个数据的单位有好多,数据格式有BCD 和16进制还有专用的时间 ...

恩,感觉,像荷德,兰及尔,数据反回来,长短不一样,比如热量的位置也不一定固定。还有数据里面的DIF,VIF这两个邮其看不懂,怎么解析啊,好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表现在用什么芯片做?

热表我见到的用tss721做的mbus从机

楼主:
这是进口表协议,看着好复杂。

网友C:
有国内公司做好的进口表解码软件
其实主要就是地址不同
国内的定义也是参照国外来的
看CJ/T 1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国内公司做好的进口表解码软件
其实主要就是地址不同
国内的定义也是参照国外来的

CJ/T 188看看去

楼主:
这个是国产热量表协议!

网友:
去同洲铭远下一个mbu测试软件,里面热表测试蛮全的,188和1434都有

楼主:
软件我到是下了,我就是下了,就是不会解析进口表的数,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