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目前电表都有哪些CPU可以选择?

楼主(2015-07-06):
目前智能电表都有哪些CPU可以选择?

楼主:
我先起个头。
MSP430F4152

网友:
怪事,最近怎么做电表的帖子特别多?这玩意不是已经做烂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起个头。
MSP430F4152

我用他做过天然气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他做过天然气表!

用超声波检测吗

网友:
定制外设51核的(adi和TI),stm32系列的,还有其他一些特殊怪异型号的cortexM

楼主:
msp430中有FE打头的,有用过的吗?

网友:
我拆的一个电表,不过不是智能的。

网友:
拆过一个南自的,用的是STM32里的一款(这个确定),可能是103VxT6

楼主:
STM8L,也有用来做智能电表的。

网友:
复旦微,NEC,ST电表大厂选的多!

网友:
MSP430 是SOC,当然也可以做成分立式,所以比较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