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1602LCD子程序请教!

楼主(2015-07-06):
大伙帮忙指点下这个1602的程序,基于IAR for AVR编译器,一直调不过。
有点怀疑读LCD1602忙状态的时候PORTA被编译器优化掉,是否要对PORTA加volatile做说明?要怎么加PORT的volatile???

程序如下:
/***************************************************************************************
****************************************************************************************
* FILE                : display.c
* Description        :
*
* Copyright (c) 2015 by Manden. All Rights Reserved.
*
* History:
* Version                Name                Date                                Description
*   0.1                ****                2015/06/18                Initial Version

****************************************************************************************
****************************************************************************************/

#include <iom16.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HAL_Typ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splay.h"

#define DataPort        PORTA
#define DataDDR        DDRA
#define CTRLPort        PORTB
#define CTRLDDR        DDRB

#define CLR_RS        PORTB_Bit0=0
#define SET_RS        PORTB_Bit0=1
#define CLR_RW        PORTB_Bit1=0
#define SET_RW        PORTB_Bit1=1
#define CLR_EN        PORTB_Bit2=0
#define SET_EN        PORTB_Bit2=1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DDR &= 0x00;//数据口置为输入
        CLR_RS;
        SET_RW;
        SET_EN;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while((DataPort & 0x80)!=0)  //检测忙标志
                {
                CLR_EN;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SET_EN;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CLR_EN;
        DataDDR |=0xff;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写指令
{

        WaitForEnable();
        CLR_RS;
        CLR_RW;
        DataPort = cmd;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SET_EN;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CLR_EN;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写数据
{
        WaitForEnable();
        SET_RS;
        CLR_RW;
        DataPort = da;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SET_EN;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CLR_EN;
}

void lcd_init()//LCD初始化
{
        DataPort &= 0x00;                //初始化0
        DataDDR |= 0xff;                //数据脚设置为输出
        CTRLPort &= 0xf8;                //控制信号设置为0
        CTRLDDR |=0x07;                //控制脚设置为输出
        write_cm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Ms(2);
        write_cmd(0x08);        //显示关闭
        DelayMs(2);
        write_cm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Ms(2);
        write_cmd(0x01);        //清显示
        DelayMs(2);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Ms(2);
}

/********************************************************************
* 名称 : lcd1602_char(uchar row,uchar col,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char sign)
{
        unsigned char a;
        if(row == 1) a = 0x80;
        if(row == 2) a = 0xc0;
        a = a + col - 1;
        write_cmd(a);
        write_data(sign);
}

/********************************************************************
* 名称 : lcd1602_string(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char *p)
{
        unsigned char a;
        if(row == 1) a = 0x80;
        if(row == 2) a = 0xc0;
        a = a + col - 1;
        write_cmd(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网友A:
直接按照ic规格书指令表改为延时就好,不用查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照ic规格书指令表改为延时就好,不用查忙了

也试过了。。。
proteus仿真提示lcd busy,没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了。。。
proteus仿真提示lcd busy,没显示。。。

仿真的不太清楚,实际我都用延时,大部分指令是36us左右,指令表有.

楼主:
问题找到了。。。 while((DataPort & 0x80)!=0)  //检测忙标志————这一句是读取端口A的输入信号,要切到输入寄存器PINA,改成 while((PINA & 0x80)!=0)  //检测忙标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