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方面的问题,此电路是否能实现稳压目的

楼主(2015-07-06):
如图这样的电路,是否能实现图中万用表的读数稳定在某一电压值。输入输出都是交流。

楼主:
输入电压是8V到160变化的,但是想让万用表测量的点的电压稳定,此电路是否能实现?

网友A:
楼主已经用上仿真软件了,自己仿真验证一下,看看能不能稳压,能稳压到什么水平,结论不就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经用上仿真软件了,自己仿真验证一下,看看能不能稳压,能稳压到什么水平,结论不就有了吗?

这个是受朋友之托,帮他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调不出来。我就用仿真看了下。并不能稳压。

自己对这个不懂,所以来求教。

这个电路是一位70多岁老工程师设计的,调了很久没达到目的,不知道原理上就不行,还是参数没调对。

所以请大家看看,一起帮帮忙。

楼主:
请大家看看原理上是否可行,若是可行的,就按这个原理调试下去,若根本不行,就另寻它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8V到160变化的,但是想让万用表测量的点的电压稳定,此电路是否能实现? ...

输入电压是8V到160变化的,够悬了!稳压到多少伏没有说啊,只有几伏吧。
要稳压,也不可能在你给出的测量点上,而应当在变压器的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8V到160变化的,够悬了!稳压到多少伏没有说啊,只有几伏吧。
要稳压,也不可能在你给出的测量 ...

对的,要稳的是变压器的两端,信息传达错误。

要稳在10V

输入电压为 13V到102V.

网友A:
对的,要稳的是变压器的两端,信息传达错误。
要稳在10V
输入电压为 13V到102V.

信息传达错误,也不该不靠谱到如此程度吧?
1楼有图——实现图中万用表的读数稳定在某一电压值。
2楼有话——输入电压是8V到160变化的,但是想让万用表测量的点的电压稳定,......
7楼却说——输入电压为 13V到102V,要稳的是变压器的两端,稳在10V。

原理分析和初步纠错仿真,该电路应该具有交流稳压的作用。
你能确认1楼电路图的连接关系和所给参数的正确性(与老工程师的设计完全一致)吗?
真的不敢相信你了。我不相信老工程师的原始设计图就是这样的。
直接把原始图纸拍个清晰照片传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传达错误,也不该不靠谱到如此程度吧?
1楼有图——实现图中万用表的读数稳定在某一电压值。
2楼有话 ...

信息传达错误的原因是:

首先我朋友和我说的,要测1楼万用表连接点的电压,我当初也是怀疑的。但是他这样说了,我也就照样转述了。

输入电压的范围问题,我没有搞清楚,只是听说几伏到一百多伏。请大家看的目的是看看这个电路是否能稳压,至于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只是电路中各元器件参数选择的问题,和原理对错无关的。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没有核实具体输入输出参数。

最后确定是需要测量变压器两端的电压,是和原理图设计者,沟通后核实的。

1楼的图确认是没错的,只是各个元器件的参数,可能不对。   我胡乱的修改各个器件的参数,都没有达到稳压的效果。

网友A:
请大家看的目的是看看这个电路是否能稳压,至于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只是电路中各元器件参数选择的问题,和原理对错无关的。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没有核实具体输入输出参数。
......
1楼的图确认是没错的,只是各个元器件的参数,可能不对。   我胡乱的修改各个器件的参数,都没有达到稳压的效果。

问题没那么简单。
你说各元器件参数选择的问题,和原理对错无关的。为什么正如你说,胡乱的修改各个器件的参数,都没有达到稳压的效果?
另外,你随意用了个 10:1 的变压器,也差的太远了吧?

实际上,通过分析和几经修改,1楼的图还是有一定的交流稳压效果的,不够理想,特别是输出交流正负半周的波形严重不对称。
对于刚刚传上来的电路图,还必需仔细斟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做点手术才行。
楼主先自行试验和仿真吧。

网友:
基准电压那个电容没电  C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那么简单。
你说各元器件参数选择的问题,和原理对错无关的。为什么正如你说,胡乱的修改各个器件 ...

老工程师又有了更简易的方案,实际搭的电路有点效果,仿真不行。

一会儿把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功率管栅极应该有一个专用的偏置电压你的电路管子导通后把偏执电压也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栅极应该有一个专用的偏置电压你的电路管子导通后把偏执电压也拉低了

新原理图。低压时用光耦那部分稳压,高压时用431那部分稳压。

功率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那么简单。
你说各元器件参数选择的问题,和原理对错无关的。为什么正如你说,胡乱的修改各个器件 ...

新原理图。

网友:
是交流稳压?

楼主:
是的,交流稳压!

网友:
仿真电路图

火星仿真,超级爆!

网友A:
新原理图。低压时用光耦那部分稳压,高压时用431那部分稳压。
功率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

我可以断定,你又把老工程师的新原理图画错了!
老工程师的更简易的方案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上传原图照片吧。

网友:
谁能也帮我看看这个图
自己感觉不对  发射极输出电源  不太像  也不知道是不是限流  刚抄的电路  麻烦大家帮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断定,你又把老工程师的新原理图画错了!
老工程师的更简易的方案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上传原 ...

JQ_Lin老师   麻烦看看我刚刚发的图    提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交流稳压!

大概思路;串连个逆变器   ,做电压补偿   目前市场上有这款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断定,你又把老工程师的新原理图画错了!
老工程师的更简易的方案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上传原 ...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断定,你又把老工程师的新原理图画错了!
老工程师的更简易的方案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上传原 ...

谢谢了。
不敢再劳烦您老人家了。
我自己研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敢再劳烦您老人家了。
我自己研究了。。。。。。

哈哈,是我多管闲事,打扰楼主了。对不起。

好累啊!放个半途结果,退出歇着了。

2015.07.10  交流稳压M13  半途结果记录(负载200Ω):
交流输入(V)   13   20   50   80   110
交流输出(V)   5.70  5.80  5.89  5.94  6.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我多管闲事,打扰楼主了。对不起。

好累啊!放个半途结果,退出歇着了。

谢谢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