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块EP4SGX530开发板 DDR2部分不正常 打折处理¥800元

楼主(2015-07-06):
本人不会焊接BGA,请人工太贵,打折处理,有喜欢的网友就收了吧,本钱就有1100元,发货清单同好的一样,
送7寸TDT LCD ,没有ep1c3小板

商品原来的贴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打折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0497617668

网友:
大哥,你DDR2用的是自带的IP还是自己搞的?是某bit不对还是怎么回事?A的时序似乎比X要差一些,不妨降低速度测测。我看你电源布的也比较远,不知道够不够。我手边有几块板,老板子DDR2只能跑600以下(目前400),否则非常不稳定,新板子改了供电,跑800妥妥的。MCB。

楼主:
怀疑是没焊好,或是DDR2的过孔,不敢肯定,毕竟没钱赚,不想请人修理了
接下来,将答应大伙的事完成,LCD接口板和手册编写

网友:
用的是拆机件?做产品的大忌啊!

网友:
楼上的,这不是做产品,算是个给爱好者的开源福利了,不过初学者建议买低端官方板,不用折腾了。

网友A:
LZ这个BGA我倒是能焊接,但是我想拿好的板子,只是我月底才能回国,估计到时也没有了

网友B:
焊接没有问题,但是楼主描述的问题是软件配置问题,还是PCB的干扰或延迟问题,最忌讳片子本身有问题,其他都好说

网友:
楼主加我qq可以吗,584321252,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没有问题,但是楼主描述的问题是软件配置问题,还是PCB的干扰或延迟问题,最忌讳片子本身有问题,其他 ...

芯片没有问题!!, 是过孔或是其它的,我没有找到原因,尝试过换过芯片,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BGA我倒是能焊接,但是我想拿好的板子,只是我月底才能回国,估计到时也没有了 ...

答应留给您的呢,把我用的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应留给您的呢,把我用的给您

谢谢了!我回去了联系你

网友C:
楼主我是昨天晚上阿里旺旺联系过你,如果你还有好的板子的话,我想预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是昨天晚上阿里旺旺联系过你,如果你还有好的板子的话,我想预定一个 ...

没有了,您可以在淘宝上预订,凑够人数就可以做了,凑不够,还是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