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 DS3501 数字电位器的朋友?读程序老不行。

楼主(2015-07-07):
void i2c_init(void)
{
    SCL_Pin_SET;  //PD0 高
    SDA_Pin_SET;  //PD1 高
    SCL_DDR_OUT;  //PD0 输出
    SDA_DDR_OUT;  //PD1 输出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DDR_OUT;//PD1 输出

    SDA_Pin_SET;
    SCL_Pin_SET;
    DelayUS(1);
    SDA_Pin_CLR;
    DelayUS(1);
    SCL_Pin_CLR;
    DelayUS(1);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DDR_OUT;//PD1 输出

    SDA_Pin_CLR;
    DelayUS(1);
    SCL_Pin_SET;
    DelayUS(1);
    SDA_Pin_SET;
    DelayUS(1);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re_ack
    //re_ack=0;
        SDA_DDR_OUT;//PD1 数据输出
        for(i=0;i<8;i++)  // 输出8位数据
        {
                if(data&0x80) {SDA_Pin_SET;}
                else {SDA_Pin_CLR;}
                SCL_Pin_SET;
                DelayUS(1);

                data<<=1;
                DelayUS(1);
                SCL_Pin_CLR;
                DelayUS(1);
        }
        SDA_DDR_IN;//PD1 数据输入
        SDA_Pin_SET;//上拉

        DelayUS(0);
        SCL_Pin_SET;  // 接收应答

        //DelayUS(1);
    //if(SDA_Dat) re_ack=1;

    DelayUS(1);
        SCL_Pin_CLR;
    DelayUS(1);

    //return re_ack;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data;
    //SDA_Pin_SET;//上拉
    SDA_Pin_CLR;//不上拉
        SDA_DDR_IN;//PD1 数据输入
        data=0;
        for(i=0;i<8;i++)  // 输入8位数据
        {
                SCL_Pin_SET;
                DelayUS(1);
                data<<=1;
                if(SDA_Dat) data++;  // 一般
                DelayUS(1);
                SCL_Pin_CLR;
                DelayUS(1);
        }
    SDA_DDR_OUT;//PD1 数据输出
    if(ACK==0)SDA_Pin_SET;
        else SDA_Pin_CLR;

        DelayUS(1);
        SCL_Pin_SET;  // 发出无效应答
        DelayUS(1);
        DelayUS(1);
        SCL_Pin_CLR;
        DelayUS(1);
        return(data);
}

void DS3501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
    i2c_start();
    i2c_write( 0x50 );
    i2c_write( addr );
    i2c_write( data );
    i2c_stop();
}
unsigned char DS3501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r )
{
    unsigned char re;
    i2c_start();
    i2c_write( 0x50 );
    i2c_write( addr );

    i2c_start();
    i2c_write( 0x51 );
    re =i2c_read( 0 );
    i2c_stop();
    return re;
}

只能写00h,反应正常,其他位置写不了也读不出,温度也是0,,真心请教,这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
去美信 官网 申请售后 技术支持。

一般会在48小时内给你回复的。

我试过5481  工作日 当天就回复了。  解决的挺好

楼主:
谢谢,能读数了,现在的问题是设置不了LUT模式,测不出温度。

网友A(2016-03-03):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读数了,现在的问题是设置不了LUT模式,测不出温度。

LZ,遇到与你一样的问题:读不出温度,不知解决了吗?
怀疑是DS3502被REMARK成DS35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遇到与你一样的问题:读不出温度,不知解决了吗?
怀疑是DS3502被REMARK成DS3501。 ...

芯片有假冒的,没有高级功能,换了就好了,能测温和LUT。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有假冒的,没有高级功能,换了就好了,能测温和LUT。

谢谢!真是remark的,换了一家,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