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精确导入Linux Kernel u-boot到SourceInsight与Understand与SlickEdit

楼主(2015-07-07):
如题,以前做有效代码行统计的时候写的一个脚本,发现改一下就可以用于:完整精确导入Linux Kernel u-boot到SourceInsight与Understand与SlickEdit。
脚本解析make过程中间产生的文件依赖关系,完整的找到所有被包含的头文件与.c文件,以及依赖的头文件。
以后还会添加Eclipse的支持。

脚本使用方法:
1. 编译kernel或者u-boot
2. 使用脚本指定编译好的kenrel或者u-boot目录,与输出目录
3. 使用即可。

下面是使用方法的GIF示例,文件很大,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也不知道是否可以显示GIF,再打开GIF好像不会自动播放了,不知道是不是cache的缘故,大家可以到github看GIF演示):
1. 产生:

2. Source Insight使用Filelist

3. Understand使用Filelist

4. SlickEdit工程

脚本地址:
https://github.com/tonyho/Generate_Kernel_Uboot_Project_forIDE
等方便的时候再上传上来。

网友:
不错,很好的办法~~

网友:
好东西啊,很好办法支持顶

网友:
楼主,谢了,在liux上试一下,新服务器很爽,图片打开很快,

网友A:
不好用,总是提示头文件not found,而且速度很慢
而且这个不知道dts/dtsi导入

谁能做个可以把整个android编译文件导出??那才是神器

网友B:
LZ  ,u-boot 出问题:
Source code type is: [u-boot]
Header file[.h] copied number: [5]sed: -e expression #1, char 19: unknown option to `s'
Header file[.h] copied number: [8]
Type 2 item number: 8
Copying type 1 header file[.h], item index: [125]cp: cannot stat `misc/sample.vpj':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p: cannot stat `misc/sample.vpw':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sample.vpj: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sample.vpj: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sample.vpj: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sample.vpw: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v: cannot stat `sample.vpj':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v: cannot stat `sample.vpw':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生成的file_list有问题,分析发现 file_list应该是 include/asm-asm/...  和  include/asm-asm/arch-XXX/...
但是生成的是 include/asm/...  和  include/asm/arch/
内核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总是提示头文件not found,而且速度很慢
而且这个不知道dts/dtsi导入

多谢使用与反馈。
头文件not found,是对gcc libc中的头文件提示,所以不影响
dts/dtsi在ToDoList中
很慢,确实是的,因为做了多次verify与循环check,同时每一个编译的文件都有一个依赖文件,都需要读取一把,确实需要优化。
快慢与机器性能也有关系,同时建立project一天也不会做很多次,所以还是能够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u-boot 出问题:
Source code type is:
Header file[.h] copied number: [5]sed: -e expression #1,  ...

谢谢使用与反馈。
u-boot这边为了支持有SPL的u-boot,添加了一些特殊对应。看起来是sed命令出错了。方便将环境(u-boot)给我调试一下吗?

网友C:
试了,发现内核根目录下的init文件夹内*.c文件找不出来,linux内核版本3.4

网友D:
elipse应该有选项可以根据makefile导入工程的,像内核这种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我在NetBeans上试过,但是前提电脑要好,否则过程极其得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elipse应该有选项可以根据makefile导入工程的,像内核这种理论上也是可以的。我在NetBeans上试过,但是前提 ...

看了看确实是的,不需要这个脚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使用与反馈。
u-boot这边为了支持有SPL的u-boot,添加了一些特殊对应。看起来是sed命令出错了。方便 ...

网盘连接:http://pan.baidu.com/s/1gdGUfPh  已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发现内核根目录下的init文件夹内*.c文件找不出来,linux内核版本3.4

谢谢反馈。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个目录下面没有生成.XXX.o.cmd make依赖文件,所以脚本无法找到。下次提交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反馈。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个目录下面没有生成.XXX.o.cmd make依赖文件,所以脚本无法找到。 ...

手动打开这个文件夹有是有生成*.o,*.o.cmd文件的,

网友:
又一个新的方法,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打开这个文件夹有是有生成*.o,*.o.cmd文件的,

.o.cmd确实是存在的,是写的正则表达式的问题,已经修正。

楼主:
谢谢。已经修正提交。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一直都是加入很多没用的文件,这下整个世界清爽了!

网友:
感觉很不错啊,谢谢楼主。

网友:
mark一个,研究一下。

网友(2016-03-02):
太牛了。佩服佩服。

网友:
正需要这工具,谢谢

网友(2016-08-16):
使用这个脚本,在编译uboot或则kernel,使用-C参数的情况时,无法输出文件列表。

网友:
强帖留名,正准备用呢

网友(2017-01-29):
新年好!

我的uboot放在/uboot-sunxi目录下(具体路径/home/lvy/lich/uboot/uboot-sunxi)
PF_Prj_Gen.sh和getopttest.sh放在uboot目录下,cd到这个目录执行
PF_Prj_Gen.sh /home/lvy/lich/uboot/uboot-sunxi getopttest.sh /home/lvy/lich/uboot/uboot-sunxi

都是找不到命令。

请教应该怎么输入命令。

网友(2017-09-23):
谢谢分享,有空搞一搞。

网友(2018-01-11):
不错啊!方便看代码。

网友(2018-07-02):
mark  一下 太厉害了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E(2018-11-29):
Hi
        非常感谢
        楼主
        还继续跟开发吗?我导入U-Boot时遇到,如图片所示,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
        非常感谢
        楼主

看起来是还没编译过?   需要先编译uboot和kerne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还没编译过?   需要先编译uboot和kernel

编译了。Kernel没问题。U-boot就出现图片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还没编译过?   需要先编译uboot和kernel

网友E:
能帮忙看看吗?这个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帮忙看看吗?这个太有用了

抱歉,暂时时间不允许,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了。  另外可以的话,你注意看看目录给定的参数(目录路径) 是否正确。  也可以下载uboot官方的来编译对比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暂时时间不允许,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了。  另外可以的话,你注意看看目录给定的参数(目录路径)  ...

好。谢谢

网友(2019-02-17):
楼主牛逼,昨天在知乎上看到,下载且试用了,非常棒,没想到是坛友,mobiling

网友(2019-03-28):
引用 楼主:
多谢使用与反馈。
头文件not found,是对gcc libc中的头文件提示,所以不影响
dts/dtsi在ToDoList中

如何加入 dts dtsi 文件?

网友(2019-05-19):
也有这个需求,标记一下。

网友(2019-08-02):
楼主,我使用的时候发现source insight 点击Add from list 不能导入文件,我就把生成的FileList_SourceInsight.txt 里面的“/” 换成“\”,同时在每一行的前面加上绝对路径,然后就可以导入了。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工具,现在看kernel代码稍微简单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