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可以给数组的首地址赋值。

楼主(2015-07-07):
我想给一个固定数组的地址。
以为我想用AD的连续转换模式,地址为数组的首地址,这样方便对AD值做处理,求指教。

网友:
这个可以用绝对地址声明,或利用分散加载文件在链接时定位到确定地址。

网友:
一般都是先定义一个数组,然后来使用数组的首地址吧。不知道自己规定地址会不会把别的程序弄乱掉。

网友:
数组首地址不能被赋值,指针才行

网友:
指针,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