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以哪种方式将ADC采集的数据放入DDR3 SDRAM比较靠谱?

楼主(2015-07-07):
在着手做一个项目,在Cycloe V平台做,将ADC采集的数据采集到DDR3再读出来,请问在FPGA内部如何让将数据存入DDR3呢?DDR3控制器在nios例化,用DMA在Avalon总线操作数据靠谱吗?或者还是不用nios,想得到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A:
DDR3控制器例话的时候可以选择Avalon总线或者local总线,选择何种总线就意味着你的采集模块需要输出哪种总线,我们一般用Avalon总线,挂在Qsys系统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控制器例话的时候可以选择Avalon总线或者local总线,选择何种总线就意味着你的采集模块需要输出哪种总 ...

我也想着用Avalon总线呢,将数据直接传进nios中的DDR3控制器或者用DMA 操作,请问您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
ddr控制器挂在avalon总线上,ADC采集做成avalon-mm的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