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供电的设备,有没有必要做1500V交流绝缘耐压检测?

楼主(2015-07-07):
有一设备送检,检测机构要求做1500V的交流绝缘耐压实验,
设备是DC24V供电,所谓绝缘耐压实验就是设备的24V+和-短接,
然后接1500V交流的一端,1500V的另一端接设备的外壳,历时1min。
之前检测机构要求的是500V,现在500V过了,这两天突然打电话说要改作1500V,
搞不懂,直流24V供电的设备,有必要做这个么 ?

网友A:
找相关标准,或让检测机构提供测试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相关标准,或让检测机构提供测试依据

两份国标,一份是500V的,一份是1500V的,你说怎么办?

网友B:
机壳上塑料的还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壳上塑料的还是铁的?

金属壳体,和单片机地相连,供电隔离的。。

网友:
24V供电的做500V,没听说过1500V

网友C:
消防设备吧,这个新国标好像就是1500的,你找下国标看下就知道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同问

网友:
但是是交流电源,直流好像没有这个测项。刚看了下标准,的确没有,直流只要求500vdc测绝缘电阻

网友C:
有时候机构自己也晕,反正他们说了算,要怎么测就怎么测吧,苦了我们这些送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防设备吧,这个新国标好像就是1500的,你找下国标看下就知道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同问 ...

不是消防设备,有两个国标,
有一个是专门讲绝缘强度的说60v以下的过500v就行,
还有个是检测这种设备的,但是只提到220v供电的,
没有细分供电,说要过1500v,晕了,之前还特意咨询了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给我们答复是60v以下过500v,现在我们过了,
这两天又打电话说要过1500v。。。至于原因。。。

网友D:
工业设备原副边1500vac都是低的,副边对地500vdc。有些要求3000vac,医疗要400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设备原副边1500vac都是低的,副边对地500vdc。有些要求3000vac,医疗要4000vac ...

这个不用分供电方式么?DC24V供电和220V供电的都一样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机构自己也晕,反正他们说了算,要怎么测就怎么测吧,苦了我们这些送检的 ...

确实,我们也去过市里的检测机构咨询过,那边直接是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分供电方式么?DC24V供电和220V供电的都一样适用?

按我的理解只要是市电供电都要求绝缘等级比较高。欧洲安规还要求8mm间距。你随便找一个模块电源看看,人家都过了标准的,打3750VAC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我的理解只要是市电供电都要求绝缘等级比较高。欧洲安规还要求8mm间距。你随便找一个模块电源看看,人 ...

DC24V供电的话,在市电和设备之间还有个DC24V的电源,相当于中间又多了一道隔离了吧,
如果说直接接市电还能理解,DC24V的这个还是无法理解。。

网友:
对绝缘耐压的理解,不能只看设计你设计时没有问题,在实际的使用环境下,由于有灰尘,水分,油污等,时间长就会产生导通沟道,所以对这部分安规的设计不同的应用都有不同的设计。

你可以看看万用表,设计成cat2和cat3和cat4,都是不同的价格。便宜的万用表就只cat2,cat3,要上cat4就会很贵了。

网友E:
对于外壳有金属部分,且金属部分未接地的,要求1500V绝缘

网友F:
金属外壳还是非常有必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外壳有金属部分,且金属部分未接地的,要求1500V绝缘

我们的外壳是要求接地的。
你说的1500V 是指的直流还是交流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属外壳还是非常有必要做的

我们的外壳是要求接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C24V供电的话,在市电和设备之间还有个DC24V的电源,相当于中间又多了一道隔离了吧,
如果说直接接市电 ...

你没看到iphone充电器还有那么大漏电打死人的么?隔离很重要。看看IEC60950安规标准吧。。。

网友G:
1500v都过不去 你不是坑人吗
工业设备原副边1500vac都是低的,副边对地500vdc。有些要求3000vac,医疗要400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00v都过不去 你不是坑人吗
工业设备原副边1500vac都是低的,副边对地500vdc。有些要求3000vac,医疗要400 ...

有标准么?
我查了以下标准

小于60V的只需要500VAC,1min。

网友:
GB/T15479-1995 第一条。。。额外的技术要求和安全试验,不属于本标准内容。

网友:
你的东西有没在法律法规国标规范里面,有明确的技术要求,规范可以执行的。没有的话按照大类桶货检,你的困境在多个标准覆盖不清楚的情况下,想就底标准。那么最合规定是出企标,按照企标要求检验。

网友:
如果是技术监督局,建议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拜和他们超超~

网友:
没有必要吧

网友H:
共享一下GB/T15479-1995,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共享一下GB/T15479-1995,谢谢

度娘上多得是啊。

网友(2023-05-11):
引用 楼主:
度娘上多得是啊。

手动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