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采集两路VGA并压缩存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5-07-07):
小弟要采集两路VGA信号(分辨率1600*1200@60Hz),一路音频信号,输出两路VGA信号,一路音频,要求同步,前端想用Xilinx spartan 6 XC6SLX100,后端采用DSP OMAPL138存储,并支持以太网通信。FPGA与DSP之间采用upp通信,之前的方案是在FPGA前端加MB86H56 高清编解码芯片将视频文件压缩成H.264格式,但是这一个芯片几百个管脚,对于我这种没接触过FPGA和DSP的新手来说太复杂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直接在FPGA中采用软件形式的编解码, 将采集过来的VGA信号压缩成H.264格式后再传输给DSP?我想请教下,spartan 6 XC6SLX100这款FPGA能满足要求吗?不能满足的话,有其他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
太高端了。。。。。

网友A:
你还是老老实实用编码IC吧。FPGA的264核你就不一定能搞得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老老实实用编码IC吧。FPGA的264核你就不一定能搞得过来。

编码IC大神有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A:
你还是用你的MB86H56 好了,脚多就多布几圈,反正是比你自己搞H264核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用你的MB86H56 好了,脚多就多布几圈,反正是比你自己搞H264核强。

嗯,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