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Control控制系统--攻丝测试

楼主(2015-07-07):
丝锥M8*1.25,编码器100线,主轴转速600转/分钟。主轴力小每次步进0.2mm,共进200步40mm。

请大家多指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3OTUwOTczNg==.html

网友A:
自己做的控制器?

网友:
电子齿轮?

网友B:
  说实话,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工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控制器?

是的啊,EasyControl控制系统,基于EMC2,WINDOWS的软件+以太网控制板。

楼主:
3,4轴数控系统。

网友:
看到丝锥明显在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效率太低了,不适合工业应用。

效率是有的。控制系统的攻丝主轴已有600转/分钟。
工业使用这个系统还要些时间的。

楼主:
当然要攻丝,对主轴要求是很高的。楼主用的主轴只不过是木工雕刻机的主轴,攻丝是不能胜任的。

网友:
楼主加油,能迈出第一步是最艰难的。不能迈出第一步,永远都是纸上画大饼。

网友:
主轴要低速大力矩输出 ,控制最好加力矩和速度双环。

网友:
同步带轮在跳舞

网友C:
刚性攻丝,国内做的机器没几家好,多数容易断丝攻,对丝攻要求非常高(非常贵的进口丝攻也常断),造成丝攻成本过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主轴和Z轴同步不好。很多机器主轴用变频器带异步电机,必须带PG闭环,但同步并未做好。楼主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主轴的编码器直接同步Z轴。
2.主轴电机无转矩限制。要在CNC使用便宜的丝攻,而且不容易断,主轴必须有转矩限制,这个转矩限制必须根据丝攻大小自动切换(可在参数设定),到达转矩限制时,需要自动退丝,待排屑后,继续攻。
做好这两点,几块的天工加硬丝锥,即可稳定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性攻丝,国内做的机器没几家好,多数容易断丝攻,对丝攻要求非常高(非常贵的进口丝攻也常断),造成丝攻 ...

谢谢您的指教!

第2点,主轴编码器可以测主轴的转速,当停转时退出处理,在目前的程序上加一些状态是容易做的。转矩限制应该有现成的吧。
如果有量这个方案可以试试的啊!

楼主:
加些完成这个测试的一些准备的过程。

1.要对系统进行升级,要做主轴同步,这是有一定难度的。楼主不知道1000RMB的系统哪个还有主轴可以同步的。
这个花了很多的时间。

2.要控制主轴的转速与方向。把变频器的手册拿出来看了一下,还好用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当然还要改程序的一些
接口。要根据手册设置变频器。
PWM控制转速时要有PWM信号转模拟信号,本来是想上网卖个,后来想到货还要一两天时间,自己动手是一个练手的机会。
上网找资料发现没有很好现在的。电路都看不是很清楚。没办法用SPICE来仿真,有些时间没用SPICE了,还要看下SPICE的
用法。然后仿真,找到电路的一些调试手感。这样壮点胆了,找元件焊电路测试。还好能调出能用。

3.主轴编码器的安装。要攻丝,用好点的主轴,上无动力的吧。找主轴找电机安装要花时间的。有些不是标准的,要花更多时间了。
不换主轴了。还好网上能找到加长的丝锥。同步轮可以装在丝锥上了。上网买了同步轮是几个孔径的,同步带也是几个长度的。
都回来了,什么装上主轴上,是拿的这些东西上机器上比着,刚好有些孔有材料,就比着装上了。同步轮与丝锥大小差了一点了。

4.测试,发现主轴的力小了。所以就步进0.2mm,主轴的力还行。

折腾这些花了不少楼主的力了,能测试先测试吧,先有点样子了,再完善了。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功丝必须用伺服电机

网友:
我们对外做机加,不差钱的主都是用加工中心攻丝。。。
问题是,加工中心的主轴功率裕量是压倒性的,而且本身Z轴的精度也够,用它本身的刚性去扛就行了,LZ这个真去45#钢上面攻丝,稍微大一点的孔估计就不行了。
而且,断丝锥的问题,并不是说需要排屑或者怎么样,功率足够的,一口气钻下去就行了。关键就在于机器本身刚度不够,功率不够了必然扭丝锥,那东西是脆生生的,一扭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