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电路想采用pi滤波,C和L取值多少合适

楼主(2015-07-07):
桥式整流电路前端是一个幅值大约为15V左右50KHz的高频交流电,想给数据采集电路供电,为了使电源纹波更小,因此想采用pi滤波,后端的负载大约为0.5W
那么C1、C2、L1怎么取值呢?取值多少合适?

网友A:
求楼主整流桥型号,我见的整流桥全是工频的,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整流桥型号,我见的整流桥全是工频的,求推荐。

我只是用二极管FR107自己搭的

网友B:
对输出滤波,加输入不如加输出端效果好,或许输入加滤波对输出根本没什么效果。
我最近做同步BUCK,直流电源输入,输入电容上能量到200mv纹波,输出80mv。

网友:
同上   滤波应该加在输出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输出滤波,加输入不如加输出端效果好,或许输入加滤波对输出根本没什么效果。
我最近做同步BUCK,直流电 ...

在稳压前也需要滤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稳压前也需要滤波吧!

要让输出稳定,如果只有一个电感,通加输出效果更明显。如果怕影响前级,就另说了
buck输入电流本身就不连续,再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的,pcb尽量把输入电容,续流二极管这个回路画小点就好了。
你可以先搞个2596测波形试一下(把接地夹和钩子拆掉,用接地弹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