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T100的电桥温度测量方法

楼主(2015-07-08):
基本原理:已知三个桥臂的电阻,当改变其中对臂的一个电阻时,如果电桥平衡(电压为0),则四个电阻则有固定的比例关系。

可在实际用MCU的测量中,没有可调电阻,通过测量电桥不平衡电压和已知的三个桥臂电阻来计算PT100的阻值。

请教这个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网友:
俺不知道的啊,俺是来看答案的。听说过三线测量和四线测量,我想主要是要消除导线的电阻对测量的影响吧,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至于电桥测量,先用差动把信号放大再说。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892&highlight=查表%2Bpt100 PT100, 2分法, 查表, 根据电阻值计算温度         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基本电桥,输出过差分放大,电桥电阻选择应在MATLAB中仿真,使线性度最好。最后根据官方数据查表,然后用标准温度计校准。

网友:
电桥+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如果,依靠改变固定桥臂上的某个电阻,使电桥达到平衡,再反算出PT100的阻值,对于用MCU测量,没有意义。我是想知道,如果电桥处于不平衡状态(此时电压可测),三个固定桥臂上的电阻已知,如何求得PT100阻值.

网友:
列个方程,按桥臂电位相减得到电位差,推一下就算出来了。不过,差值信号与桥臂电阻变化量,只在零附近是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依靠改变固定桥臂上的某个电阻,使电桥达到平衡,再反算出PT100的阻值,对于用MCU测量,没有意义。我 ...

三线制的因为引入导线电阻,所以使温度和输出电压呈现非线性关系,是无法用线性公式推出电阻的(也可能是我太菜)。一般用法是标定,即把PT100放到你要测试的温度环境下,比如20度标准温度(或者把PT100换成20度时对应的精密电阻),然后得到实际的电压差值对应的最终AD值,记录下来,建立对应的线性方程,如果要求精确,就多做几个温度点,建立分段线性方程。标定的方法可以去除所有中间的误差,只反映输入和最终输出的关系,一般高精度应用的多。但缺点就是标定工艺复杂。

网友:
其实电桥测量并不怎么靠谱,三个桥臂都是需要高精度低温飘电阻,这三个电阻价格比较高,问题遇到温飘系数大的更麻烦。

不如恒流源测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依靠改变固定桥臂上的某个电阻,使电桥达到平衡,再反算出PT100的阻值,对于用MCU测量,没有意义。我 ...

这个公式不用算的。是测出来的。
脑洞开大一点,这个东西的模型,要求的是电阻Rx的值,可测的是桥臂差压Vx的值,其实我觉得Vx都可以忽略,我们可测的实际是AD转换出来的Dx的值,假设电路固定的前提下,一个Rx对应一个Dx。
只需要找出他们的对应关系就行了。
假设Rx是0,Dx刚好也是0,不是0也没关系。
找一个200欧的标准电阻,接上去,假设此时Dx是100000。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实际测得DX是50000的时候,Rx是多少呢?我估计会是150欧。
这个是理想情况,Rx和Dx是线性的,不是也没关系的,多设几个标准电阻值,多得到几个Dx的值,拟合对应的曲线方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不用算的。是测出来的。
脑洞开大一点,这个东西的模型,要求的是电阻Rx的值,可测的是桥臂差压V ...

谢谢,这个观点看明白了,这样的话,确实引线误差被消除了

网友(2015-11-13):
mark  电桥法和三线、四线测量法可以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