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片外RAM的低级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7-08):
新手问个关于片外RAM的低级问题。求解答!
弄个个2812开发板。板子上有片外RAM。
1、请教下,在仿真状态程序在片外的RAM上吗?
2、我设定了个unsigned int aa[1000];  在仿真状态下程序能跑。不在仿真状态下程序就不能跑了。2812片内的RAM难道.....?????

请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下载地址要根据配置文件而定

网友:
dsp的都有个地址配置文件,哪里放code,哪里放data

楼主:
falsh.cmd

MEMORY
{
PAGE 0 :

   ZONE0      : origin = 0x002000, length = 0x002000  /*XINTF zone 0*/
   ZONE1      : origin = 0x004000, length = 0x002000  /*XINTF zone 1*/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on-chip RAM block L0*/
   ZONE2      : origin = 0x080000, length = 0x080000  /*XINTF zone 2*/
   ZONE6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80000  /*XINTF zone 6*/
   FLASHJ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02000  /*on-chip flash*/
   FLASHI     : origin = 0x3DA000, length = 0x002000  /*on-chip flash*/
   FLASHH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on-chip flash*/
   FLASHG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on-chip flash*/
   FLASHF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4000  /*on-chip flash*/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on-chip flash*/
   FLASHD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on-chip flash*/
   FLASHC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on-chip flash*/
   FLASHB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2000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on-chip flash*/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boot rom (Mp/Mc=0)*/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part of boot rom (Mp/Mc=0)*/
   VECTOR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part of boot rom (Mp/Mc=0)*/

PAGE 1 :
   /* SARAM                     */
   RAMM1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80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RAML0L1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2000
   DRAMH0     : origin = 0x3f9000, length = 0x002000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1 : origin = 0x000C08,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2 : origin = 0x000C10, length = 0x000008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1: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2: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
   SPI_B      : origin = 0x007740, length = 0x000010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

   /* IQTABLE                    */
   IQTABLES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b50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DSECT
   .text            : > FLASHA,      PAGE = 0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vector          : > VECTOR,      PAGE = 0 ,TYPE=DSECT
   .codestart       : > BEGIN ,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bss             : > DRAMH0,      PAGE = 1
   .ebss            : > DRAMH0,      PAGE = 1
   .sysmem          : > DRAMH0,      PAGE = 1
   .const           : > FLASHA,      PAGE = 0
   .econst          : > FLASHA,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CpuTimer1RegsFile : > CPU_TIMER1, PAGE = 1
   CpuTimer2RegsFile : > CPU_TIMER2, PAGE = 1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0*/

   /* IQMATH */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1,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Ram  : > DRAMH0,      PAGE = 1

}

sram.cmd

MEMORY
{
PAGE 0 :
   PRAMH0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1500

PAGE 1 :
   /* SARAM                     */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RAMM1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800

   /* Peripheral Frame 0: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1 : origin = 0x000C08, length = 0x000008
   CPU_TIMER2 : origin = 0x000C10, length = 0x000008
   PIE_CTRL   : origin = 0x000CE0, length = 0x000020
   PIE_VECT   : origin = 0x000D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1:   */
   ECAN_A     : origin = 0x006000, length = 0x000100
   ECAN_AMBOX : origin = 0x006100, length = 0x000100

   /* Peripheral Frame 2:   */
   SYSTEM     : origin = 0x007010, length = 0x000020
   SPI_A      : origin = 0x007040, length = 0x000010
   SCI_A      : origin = 0x007050, length = 0x000010
   XINTRUPT   : origin = 0x007070, length = 0x000010
   GPIOMUX    : origin = 0x0070C0, length = 0x000020
   GPIODAT    : origin = 0x0070E0, length = 0x000020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EV_A       : origin = 0x007400, length = 0x000040
   EV_B       : origin = 0x007500, length = 0x000040
   SPI_B      : origin = 0x007740, length = 0x000010
   SCI_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
   MCBSP_A    : origin = 0x007800, length = 0x000040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IQTABLE                    */
   IQTABLES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b50

   /* SARAM                    */
   DRAMH0     : origin = 0x3f9500, length = 0x00A00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reset           : > PRAMH0,      PAGE = 0
   .text            : > PRAMH0,      PAGE = 0
   .cinit           : > PRAMH0,      PAGE = 0

   /* Allocate data areas: */
   .stack           : > RAMM1,       PAGE = 1
   .bss             : > DRAMH0,      PAGE = 1
   .ebss            : > DRAMH0,      PAGE = 1
   .const           : > DRAMH0,      PAGE = 1
   .econst          : > DRAMH0,      PAGE = 1
   .sysmem          : > DRAMH0,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0 Register Structures: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CpuTimer1RegsFile : > CPU_TIMER1, PAGE = 1
   CpuTimer2RegsFile : > CPU_TIMER2, PAGE = 1
   PieCtrlRegsFile   : > PIE_CTRL,   PAGE = 1
   PieVectTable      : > PIE_VECT,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2 Register Structures:   */
   ECanaRegsFile     : > ECAN_A,      PAGE = 1
   ECanaMboxesFile   : > ECAN_AMBOX   PAGE = 1

   /* Allocate Peripheral Frame 1 Register Structures:   */
   SysCtrlRegsFile   : > SYSTEM,     PAGE = 1
   SpiaRegsFile      : > SPI_A,      PAGE = 1
   SciaRegsFile      : > SCI_A,      PAGE = 1
   XIntruptRegsFile  : > XINTRUPT,   PAGE = 1
   GpioMuxRegsFile   : > GPIOMUX,    PAGE = 1
   GpioDataRegsFile  : > GPIODAT     PAGE = 1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EvaRegsFile       : > EV_A,       PAGE = 1
   EvbRegsFile       : > EV_B,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_B,      PAGE = 1
   McbspaRegsFile    : > MCBSP_A,    PAGE = 1

   /* CSM Password Locations */
   CsmPwlFile      : > CSM_PWL,     PAGE = 1

   /* IQMATH */
   IQmath           : > DRAMH0,       PAGE = 1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1,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Ram  : > DRAMH0,     PAGE = 1

}

楼上的热心大侠。帮我看看,需要修改那部分。刚入门2812,很多东东一知半解的。
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