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转无线通讯的可行性怎样,尤其是可靠性方面。

楼主(2015-07-08):
如题:
现在工业中大量应用CAN总线做数据传输,只要用一些专用电缆,处理好干扰问题,CAN总线很稳定;

想知道,现有CAN转无线的技术是否成熟,是否有合理的方案。
我了解过,现在有485转无线的方案,可以将CAN转成modbus,再转无线通信。
CAN转485时,就会存在误码吧,485再转无线,然后再转回CAN, 肯定会存在误码和丢码现象。
我要应用在煤矿井下距离500米,电磁环境比较复杂,地面通讯距离1000米的遥控器,到井下只有20米的有效距离。
有可行的方案吗?

网友A:
500米对CAN不是问题啊,干吗要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米对CAN不是问题啊,干吗要转呢?

确实不是问题,在练电缆的情况下不是问题 呵呵
我想是否可以无线通信,不用电缆,直接无线

网友B:
咱没必要人家修好了大桥不走,非得在河里模无线这块石头。
费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是问题,在练电缆的情况下不是问题 呵呵
我想是否可以无线通信,不用电缆,直接无线 ...

有线比无线可靠得多。

网友:
井下非可视距离用无线不靠普,CAN就2根线,500米也花不了多少米.还稳定.

网友:
对头,稳定性方面主要取决于无线,而井下的环境并不适合无线传输,加上防爆要求,比较麻烦,还是好好的用ca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没必要人家修好了大桥不走,非得在河里模无线这块石头。
费力不讨好

在理,按这句话工作起来很省劲。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先不寻思了,等做通信的公司,有可靠方案以后再说吧

网友:
要可靠就不要考虑无线了 就算是CAN 在恶劣环境下也要考虑做成两条 其中一个做备份

网友:
omron的pLc有无线的devicenet,用起来感觉一般

网友:
我对wifi转can模块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