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公司研制新型纯电动直升机:18个旋翼更稳定

楼主(2015-07-08):
除了制造简单,无需复杂技术外,Volocopter一个重要优点在于,拥有众多驱动器,该设计令其在降落时稳定性和安全性大幅提升,即使部分驱动器发生故障,飞机仍能正常平稳降落。佐塞尔称:“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人们出行的机动灵活性,不仅为了好玩,更为了交通便利高效工作”

纯电动的Volocopter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传说,因为这种垂直起降的新型飞机无法归类于目前已知的任何飞机类目。首先,从驱动模式上来看,这种纯电动设计与传统飞机驱动模式大相径庭。其次,尽管Volocopter使用了大量的螺旋桨装置,但是它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

该公司宣布,这架名为“Volocopter”的直升机近期成功试飞,未来有望替代飞机和汽车,改变人们传统的旅游出行方式。设计师亚历山大-佐塞尔介绍说,这架名为Volocopter的直升机安装了18个旋翼,这种新型设计令飞机“更安全稳定、更易于操纵、更干净利落”。 据佐塞尔介绍,Volocopter的设计原型为两座驾驶舱,蓄电池组动力,飞行时间仅为20-30分钟,将被批准应用在运动飞行中,计划售价约34万美元。佐塞尔表示,他正致力于混合动力系统的研发,一旦成功,Volocopter的飞行时间将延长至一小时以上。

网友:
厉害。如果航空管制放宽,电池更持久,以后都会飞起来的。

网友A:
好玩一定。
飞行时间仅为20-30分钟,出行有去无回。
供电电源是个逃不过的最大难点。

网友:
比汽车更占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玩一定。
飞行时间仅为20-30分钟,出行有去无回。
供电电源是个逃不过的最大难点。

有的时候就是很近的距离玩一下而已,特别是在无人的平原上玩玩那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和内燃机车一样,装个柴油机发电。

网友:
飞在半空没有电了咋办?

网友:
人作为陆地生物    太不经摔   估计很多人借几个胆子也不会去尝试这个东西

网友:
能简单理解成 18轴 吗?

网友C:
这个是大18轴啊,炸机了怎么办,有没有降落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和内燃机车一样,装个柴油机发电。

好像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大18轴啊,炸机了怎么办,有没有降落伞?

额,就这个的飞行高度,就算有个降落伞,估计伞还没有打开,人就已经摔到地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就这个的飞行高度,就算有个降落伞,估计伞还没有打开,人就已经摔到地面了! ...

弄个充气的,火星车着陆用那种应该不错.

网友E:
这个不是带内燃机发电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和内燃机车一样,装个柴油机发电。

那样的话体积做不了怎么小

网友:
飞控系统是关键啊。

网友:
这东西就是浪费能源,效率太低了,全靠螺旋桨的升力

网友:
说实话不如传统直升机来的方便,好处是可以用混合动力这类新能源...

网友:
一直理解不了,好好的2桨直升机不用,非得加多几个上去,就为了酷? 还装18个螺旋桨,好像不用电一样

网友:
从产生升力的效率比,固定翼飞机比直升机效率高; 但这个和传统直升机比效率就不知道哪个高了

网友F:
旋翼太多,感觉不太安全

网友:
  还是那个瓶颈,,,得等 “核动力5号电池”出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带内燃机发电机的吗

他们已经要出油电混合的了,续航1小时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以后会普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和内燃机车一样,装个柴油机发电。

丰田氢燃料电池 感觉更加实际

网友:
坏了 还可以弹出降落伞,安全

网友:
20分钟能飞多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军事频道看到美国在研究新型的飞艇,那东西载重量大,所需要的动力小,而且安全,新型的飞艇采用的不 ...

就是那个飞艇飞的太慢了。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旋翼太多,感觉不太安全

坏掉几个应该没事,我看有的四轴 桨折掉一半都 可以飞。关键是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