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是否可以用来做二维码识别,有人搞过这样的吗?

楼主(2015-07-08):
ARM是否可以用来做二维码识别,有人搞过这样的吗?
有没有可以用在ARM的二维码一维码识别的库呢,请有搞过的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十年前在S3C2440上做过,DM和QR都可以。有开源的库,DM可以看看libdmtx,google有个ZXing,支持QR等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在S3C2440上做过,DM和QR都可以。有开源的库,DM可以看看libdmtx,google有个ZXing,支持QR等等很多 ...

谢谢指导,我先看一下这2方面的资料。
识别率高吗?速度如何呀?

网友B:
现在弄个M4或最新的M7应该都是可以完成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弄个M4或最新的M7应该都是可以完成的了吧

如果驱动小点的屏幕应该是可以的了。
因为没搞过解码这个二维码,不知道运行起来速度是否够了,有试过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先看一下这2方面的资料。
识别率高吗?速度如何呀?

识别率不差,不过速度不行啊,一般大概要600mS到1S之间。

当然那会的2440性能也不行。现在就用M7做算了。或者你要做牛叉的就上FPGA吧,绝对快,不过开发难度大。

对了,摄像头调校也很重要,对焦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率不差,不过速度不行啊,一般大概要600mS到1S之间。

当然那会的2440性能也不行。现在就用M7做算了 ...

FPG不会呀,搞不定。
现在业界的不知道都用什么方案来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不会呀,搞不定。
现在业界的不知道都用什么方案来做的。

现在手机不是都挺好的?你看微信二维码扫描多好用。

专业厂家应该是ASIC了吧,我用过symbo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不是都挺好的?你看微信二维码扫描多好用。

专业厂家应该是ASIC了吧,我用过symbol的。

手机确实是了,不过我们要另行嵌入到其他产品上去就比较麻烦了点。

网友C:
2440不行,M7就更不行了,咋会觉得M7比2440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40不行,M7就更不行了,咋会觉得M7比2440快?

看样子要上更高级的了,6410是否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要上更高级的了,6410是否可以呢?

6410都要停产了。找个A8啥的,随便都比2440快好多倍了。或者用个i.MX6Q啥的更快。

网友D:
树莓上用simplecv做过,挺方便

网友E:
正在研究STM32F407 解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树莓上用simplecv做过,挺方便

是直接把usb摄像头插在树莓的USB口上,然后用simplecv实现呢。是要跑linux系统吧。
有没有裸奔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在研究STM32F407 解二维码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呀?

网友F:
开源库很慢的
专业做这个的都是图像处理,400MHz的ARM都可以做到几十毫秒

网友G:
新国内都是用 STM32 来做二维码识别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新国内都是用 STM32 来做二维码识别呢

不会用stm32吧,消息是否可靠,,stm32估计得慢的数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用stm32吧,消息是否可靠,,stm32估计得慢的数秒吧

好像有外销,你可以尝试买几个试下,记得是有专利的,扫描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源库很慢的
专业做这个的都是图像处理,400MHz的ARM都可以做到几十毫秒

是否有搞过相关的啊,请教你用的是什么cpu的。
解码方面做到几十毫秒,是自己写的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国内都是用 STM32 来做二维码识别呢

同问,是否可靠消息?
在哪可以买到,好像只卖扫描枪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新国内都是用 STM32 来做二维码识别呢

新国内是硬解码吧
软解码用STM32不得等老半天了

网友:
stm32解qr码不可能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源库很慢的
专业做这个的都是图像处理,400MHz的ARM都可以做到几十毫秒

这个和图片大小有关,不知道你看的是解多大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国内是硬解码吧
软解码用STM32不得等老半天了

请教你用的是什么cpu做的,能讲解一下解码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你用的是什么cpu做的,能讲解一下解码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有朋友做仓储物流,闲聊听他说的
无非是Freescale,Atmel的ARM9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朋友做仓储物流,闲聊听他说的
无非是Freescale,Atmel的ARM9呗

好的,谢谢!

网友I:
几年前搞过自动对焦摄像头+atmel 9g20+2.4寸屏,demo出来效果还好,不过最后项目泡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年前搞过自动对焦摄像头+atmel 9g20+2.4寸屏,demo出来效果还好,不过最后项目泡汤了。 ...

你好!
请问你用的自动对焦摄像头是买的成品的吗?能不能稍微具体说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你用的自动对焦摄像头是买的成品的吗?能不能稍微具体说一些,非常感谢! ...

当然是成品咯,做手机上用的,带自动对焦的模组。国产厂家很多,要几个样品测试即可
自己做这个不是要搞死人了!手持的必须加自动对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成品咯,做手机上用的,带自动对焦的模组。国产厂家很多,要几个样品测试即可
自己做这个不是要搞 ...

好的,非常感谢!
请问你用的解码部分的程序是用的库的还是自己写的,解码速度如何,因为没做过,对解码方面现在只还知道个大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请问你用的解码部分的程序是用的库的还是自己写的,解码速度如何,因为没做过,对解码 ...

软件倒还真不是自己搞的,我不是做软件的,我记得当时只是验证了一下,用的是google的开源程序,软件的移植了3天就ok了,效果不错,反应我觉的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件倒还真不是自己搞的,我不是做软件的,我记得当时只是验证了一下,用的是google的开源程序,软件的移 ...

好的,非常感谢指导。
我从你说的这2个方面着手先找找资料。
1、自动对焦模块(这个有没有推荐的呀?
2、google开源库

网友H(2015-08-13):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不是都挺好的?你看微信二维码扫描多好用。

专业厂家应该是ASIC了吧,我用过symbol的。

有专用asic?能发个资料链接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有专用asic?能发个资料链接看看吗?

我猜的,比如Symbol啥的,很可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可以搞的,毕竟现在手机都是ARM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用stm32吧,消息是否可靠,,stm32估计得慢的数秒吧

新国内是专门自己开了一个Ic做的,其它家一般都是用mcu做的,这个速度还要看光路,对焦速度与成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猜的,比如Symbol啥的,很可能是自己做的

新国内的读头 我拆开过一个,里面是pxa270做的,
其他厂家有用dsp做的。

stm32干这个,我觉得应该非常吃力,

专用的asci我查找了一下,新国内几年前好像在弄项目,估计是申请专利 ,申报项目吧,具体是否研发出来什么都查不到。

网友:
stm32识别二维码没有问题,二维码的问题在于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国内的读头 我拆开过一个,里面是pxa270做的,
其他厂家有用dsp做的。

我记得新国内的有CPLD的?记不清了,快十年了。

以我现在的眼光看,要么用高性能的ARM了,简单容易,或者要再专业用FPGA做,性能上肯定最好。这两种设计都方便升级,不断支持新的格式等。

或者说最便宜的方案,Cortex-M7也可以跑了。当然性能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

楼主:
由于不太会用java,下载了一个zxing的,搞不定

网友J:
zxing是JAVA的,如何能移植到STM32上?新国内用STM32?感觉不太可能,解码速度应该很慢吧

网友K:
有一维条形码的识别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zxing是JAVA的,如何能移植到STM32上?新国内用STM32?感觉不太可能,解码速度应该很慢吧 ...

我也不知道啊,请教大神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一维条形码的识别方法吗

我没有哦

网友K:
刚发现
zxing 可以
有C++版本 QT可用
https://github.com/zxing/zxing/t ... ea7dd666fab22ae/cpp

网友L:
用libdmtx生成二维码已经实现了,看看能不能做个识别出啦,一般是滤波后,灰度处理,二值化再识别,还没有做不知道能不能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发现
zxing 可以
有C++版本 QT可用

我这里的移动网络,真是差,能不能再帮个忙帮忙,帮忙下载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libdmtx生成二维码已经实现了,看看能不能做个识别出啦,一般是滤波后,灰度处理,二值化再识别,还没有 ...

是直接生成到液晶屏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传下,谢谢!

网友:
对呀,生成很简单的。

网友M:
这是一个国外人在stm32上实现的二维码解码。移植的zxing,效率不太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优化一下。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aputa_fly/8738269

网友:
https://github.com/someone42/qr-scanner-test
csdn要账号不方便下载。

网友N:
主频高些的M4可以做,有见过LPC4357+TFT+ZBar解码库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一个国外人在stm32上实现的二维码解码。移植的zxing,效率不太高。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优化一下。
http:// ...

我下载下来了,上传上来,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主频高些的M4可以做,有见过LPC4357+TFT+ZBar解码库

做的识别速度怎么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做的识别速度怎么样

识别时间没感受过。一边扫码(同时显示)再解码,TFT显示时不卡。离得近的话,一起交流下

网友:
一维码简单至极,二维码要外扩RAM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不是都挺好的?你看微信二维码扫描多好用。

专业厂家应该是ASIC了吧,我用过symbol的。

你签名里面的这个开源板子还在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签名里面的这个开源板子还在维护?

没有再玩了,后来开源的板子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自己弄没啥意思了,我就没再折腾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识别时间没感受过。一边扫码(同时显示)再解码,TFT显示时不卡。离得近的话,一起交流下 ...

如果按照人眼24帧的扫描了不卡来算的话,1/24=41.7ms.
用M4可以做到41ms每帧也太快了吧。请问解码的图片大小有多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如果按照人眼24帧的扫描了不卡来算的话,1/24=41.7ms.
用M4可以做到41ms每帧也太快了吧。请问解码的图片 ...

解码不卡,指的是整个操作流程,不是单纯的解码。

体点,M4+TFT(用于显示图像,用要解码的二维码,并显示解码后的数据)+ZBar。操作以微信二维码名片作为测试,不卡指的是用摄像头扫描二维码图片(注意,仅指扫描图像),同时在TFT屏上显示镜像扫描的区域,这样可以协助对准扫描区域,然后才是解码。

这里的不卡,主要指扫描二维码图像并在TFT屏上显示,真正的解码操作是在其后。即先对准区域(不卡)再解码(这里肯定会有个停顿,具体时间没测)。这样,整体效果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N:
解码不卡,指的是整个操作流程,不是单纯的解码。

体点,M4+TFT(用于显示图像,用要解码的二维码,并显 ...

原来是这样。那扫描图片后,解码的触发信号是什么呢?(比如是硬件的按键触发,还是扫描到图像后就对其进行解码)

网友P(2016-01-19):
引用 网友D:
树莓上用simplecv做过,挺方便

你用的什么摄像头,我在树莓派上用普通摄像头500M不带调焦,识别率不高呀, 拍照识别速度感觉也不够快,不知道哪些地方还可以优化

网友:
绝对可以 产生和读取都有lib
我是使用 qt 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用的什么摄像头,我在树莓派上用普通摄像头500M不带调焦,识别率不高呀, 拍照识别速度感觉也不够快, ...

从访问速度上来说,树莓派自家出的Pi Camera Module比USB的要好不少。清晰度就要看摄像头了,这个500M不知道是不是真的500

网友(2016-04-11):
我也纠结在用树莓做还是M4上做!

网友:
应该就是图像识别加二维码算法的问题,没搞过,但认为可以做。

网友:
刚给老师做完类似的项目,又移植了几次~
目前有完成了三个版本的,三星4412,三星4418以及飞思卡尔6x
当时做的时候遇到的主要是网络延时问题,不过和扫描识别就没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研究STM32F407 解二维码

速度怎么样?跟的上吗?

网友(2016-07-2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淘宝上面已经有了,arm9做的

网友Q(2017-10-13):
楼主后来做的怎么样了?   使用STM32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后来做的怎么样了?   使用STM32实现了吗                                                           ...

项目没继续了,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