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 Motors 自平衡电动自行车是如何自平衡的,求高手解释

楼主(2015-07-08):
在优酷上看到了一个很牛的躺式自行车,为什么可以保持自己平衡?!给大家上一段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OTc3MzA0.html
视频40秒的时候车上有块金属可以转的,难道是陀螺仪?这玩意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应该是转动调节重心的吧啊。类似村田的顽童

网友:
这个是概念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转动调节重心的吧啊。类似村田的顽童

不是靠转动的,找到原理了

楼主: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造价应该挺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靠转动的,找到原理了

看它停车都没有脚凳子,岂不是停在车库时也要费电,有点浪费能源啊.

网友B:
但是前后摆,怎么克服左右的倾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前后摆,怎么克服左右的倾斜啊?

旋转陀螺不倒吧,两个正好抵消轴向选择的力。这个是我猜测的,至于为什么还有待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陀螺不倒吧,两个正好抵消轴向选择的力。这个是我猜测的,至于为什么还有待高人解答 ...

不知道,感觉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么科幻的车子,为毛没有登陆好莱坞大片呢

网友:
两个大陀螺储存了很大的角动量(转动的动量),如果还记得动量定理的话,ft=mΔv(平动),角动量守恒公式记不清楚了。。。
以平动为例:力f 和速度v都是矢量,也就是说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也需要力和作用时间。同样的时间段内,速度越快,改变运动方向需要越大的力。
角速度的矢量方向是转轴方向,在这个车上,陀螺的转轴基本上是竖直向上的,然后陀螺通过弹性机构或电动机构与车身相连。
这样车子相当于有一个巨大的惯性,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车子也会倒,但是倒得很慢。
车子倒的过程就是改变陀螺角动量的过程,重力还是车重那么大,但陀螺的角动量很大,所以重力引起角动量方向改变的速度比陀螺没转的时候要慢的多。

由于车子倒的慢了,所以控制平衡也就容易了,大不了让车子在一个范围内震荡,但是震荡频率很低。
抗撞击也是,首先车子不容易倒,再加上一些好的设计,能快速把冲击转换成别的力抵消掉。

写的比较乱,仅供参考
关于陀螺,可以看下面这个例子。不是陀螺违反了物理规律,而是由于物理规律,陀螺下落的很慢,让人以为没有下落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3MDQ5Mjk2/v.swf

网友:
角動量平衡,概念與 cubli 相同
http://raffaello.name/projects/cubli/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a ... sp?arnumber=6385896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a ... sp?arnumber=6669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