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要加放大器?

楼主(2015-07-08):
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75V 额定电流5A
V_IN问电压输入端

请教问题如下:
1、电路功能我能大概理解,但是具体的实现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2、上述电路出现在ADC的模拟输入前端,那么与TVS相比有什么区别么?
3、放大器在电路中器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加一个放大器呢?

被人才疏学浅,望各路神仙,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详情请参考:论坛通告: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必读

网友:
我也等待高人解答,不过楼主的标题有些夸张,

网友:
难道是负阻? 或许是楼主图没对。

楼主:
改了,
是个采样电路,ADC测量电阻R5两端电压。
R3是200 Ohm

网友:
LZ走好不送

网友A:
1、电路功能我能大概理解,但是具体的实现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电路功能你根本就不了解,D1~D4实现电压钳位功能,具体实现过程自己仿真去

2、上述电路出现在ADC的模拟输入前端,那么与TVS相比有什么区别么?
     T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只能承受瞬态的冲击

3、放大器在电路中器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加一个放大器呢?
     放大器在电路中起到补偿二极管漏电流的作用

这个电路就是AG 34401A中电路图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B:
整个电路的作用是钳位
直接用二极管钳位的话,由于二极管上有反向电压,存在漏电流,对于输入电流而言,是误差
采用上面的电路可以消除二极管漏电流的影响,输入电压绝对值较小时,D3,D4截止,D1,D2两端电压一致,没有电压差,也就不存在漏电流;输入电压逐渐增大时,D3,D4先导通;电压进一步增大时,D1,D2也导通,输入电压被钳位

网友:
钳位概念简单,不实际实验一把很难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功能我能大概理解,但是具体的实现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电路功能你根本就不了解,D1~D4实现电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的作用是钳位
直接用二极管钳位的话,由于二极管上有反向电压,存在漏电流,对于输入电流而言,是 ...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