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正版PICKIT3 都刷不进去了,能解决吗?

楼主(2015-07-08):
第一个PICkit3:
在一次使用时,kit3连接单片机的线掉了,我就用电烙铁焊接,焊接时我看到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电火花。然后就不好用了
插电脑上后能连上KIT3,电路板上电也能连上电路板,搜索到target ID
但是下载程序是失败,报: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09a Received value: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第二个PICkit3:
一直好用,上周借同事了,他一直用的好好的,我去要的时候,我看他还连着呢。
但是到我电脑上就不行了
插电脑上后能连上KIT3,电路板上电报错,弹出提示框:
Device Mismatch
Target Device ID(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00006100)。

我确认,config中配置的单片机型号是正确的,配置位设置正确
电路板没问题(之前多块好用的板子和程序都一样的效果)
软件版本IDEv8.73

有处理过这样故障的朋友吗?

补充一下,kit之前是好的,我用软件版本IDEv8.73,借给同事后他用的MPLAB X IDE v2.26
拿回来就不好使了,好像往kit里下载东西了。

+++++++++++++++++++++++++++++++++++++++++++++++++++++++++++++++
第一个应该就是KIT3的端口过压坏了。
第二个已经解决了,接上KIT3后,在debug的下拉菜单里,setting,会找到更新固件的项目,然后更新一下软件自带的.jam文件就好了

网友:
换条连接线试试
或者换板子试试
或者刷固件试试

网友:
参见我早些时候发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622880&extra=

网友:
记录一下,我遇到这个问题了。回头参考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