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选择GSM天线

楼主(2015-07-08):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GPRS模块用的是sim800c,850/900/1800/1900MhHz,产品的体积要求比较小50mm*30mm,不知道天线怎么选,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PCB外接天线,网上好像有卖的

网友B:
模块手册上 天线部分应该有说明吧.我直接买的贴片的PCB天线,信号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手册上 天线部分应该有说明吧.我直接买的贴片的PCB天线,信号90%。

尺寸是多少?推荐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外接天线,网上好像有卖的

我在某宝上看了一些ipex座的天线,符合我的尺寸的是一些柔性PCB做的天线,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淘宝上很多的,一艘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很多的,一艘就看到了

不知道效果和质量怎么样

网友:
我也需要这些

网友:
弹簧天线!

网友D:
很多都是弹簧天线做的。

网友E:
PCB天线,网上很多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F:
去旧货市场,选老电话,带外接天线那种,把天线拿下来就行。

楼主:
尺寸会不会大了,我产品的尺寸是50mmx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旧货市场,选老电话,带外接天线那种,把天线拿下来就行。

可是我需要的是内置天线啊,而且体积得小,我整个产品的尺寸才50mmx3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需要的是内置天线啊,而且体积得小,我整个产品的尺寸才50mmx30mm

这是最容易的, 而且体积基本是2cmx1cm以内。

pcb天线你没有一定基础,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天线,网上很多的,效果还可以

你说的那种pcb是普通的还是柔性的?

楼主:
画PCB时怎么处理弹簧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都是弹簧天线做的。

画PCB时怎么处理弹簧天线?

网友:
就画上一个焊盘就可以

网友G:
吧pcb板搞好后,拿到天线专业的厂家进行调试,你要什么形状的都可以搞出来的,没有必要纠结,

但要留足够的空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吧pcb板搞好后,拿到天线专业的厂家进行调试,你要什么形状的都可以搞出来的,没有必要纠结,

但要留足够 ...

前期做功能验证的时候不需要这样吧?
随便找一个天线厂家做都行?有推荐的吗?一般会有量的要求吗?还有价格都是什么价位的?
我的模块里面有好几个天线,GPS,GSM,蓝牙,模块比较小,50mm x 30mm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期做功能验证的时候不需要这样吧?
随便找一个天线厂家做都行?有推荐的吗?一般会有量的要求吗?还有 ...

gps对gprs的天线影响不大,尽量将它们分开两头放置就可了,

一般需要量的,但是如果量小的话,价格稍高一点点,天线厂家有很多,不知道你是深圳还是哪里 ??

我知道深圳有很多天线厂家,比如 信维,这个厂比较大,貌似公司上市了,还有比较小的,如天磁通等

一般一个调试好的fpc的天线,大概1-5大样之间,具体得看数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s对gprs的天线影响不大,尽量将它们分开两头放置就可了,

一般需要量的,但是如果量小的话,价格稍高 ...

在北京,看来我得先把模块做出来,买个普通的先调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北京,看来我得先把模块做出来,买个普通的先调试了

也可以,调试软件的话,gprs 天线随便焊根线就可以,

网友:
sim800c好像有嵌入式AT版本,这样能节约个MCU的面积

网友(2017-03-22):
引用 楼主:
在北京,看来我得先把模块做出来,买个普通的先调试了

楼主您好,时隔两年,不知道您那边最后是如何处理的,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需要内置天线,然后又对内部空间有要求。
如果有相关信息,恳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