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如何抄PCB的定位孔和板外形

楼主(2015-07-08):
那个设备叫什么名字可以转成CAD图纸的!

楼主:
不是家用的那种吧。能不能再说清楚点

网友:
高精度扫描仪,然后用cad抄

网友:
板子上有很多无规则曲线,还是外形很复杂?
自己量量,或贴在一张白纸上用笔画出外形

网友:
我都是用游标卡尺量的,然后打印出来对比

网友:
板子不大 就用打印机扫描成jpg 然后转成pcb

网友:
用扫描仪

楼主:
给个连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
就是普通的办公扫描仪吗??

网友A:
板子旁边放把尺子扫描,再拿矢量软件描边,顺便把比例调好,输出dwg导入dxp

网友:
首先,你得有把卡尺。
其次,有好眼力。
无往而不利。

网友:
3D抄數100%Copy

网友:
6曾板怎么抄呢?

网友:
用游标卡尺量的,然后打印出来对比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A:
板子旁边放把尺子扫描,再拿矢量软件描边,顺便把比例调好,输出dwg导入dxp ...

能在给我具体一点介绍下怎么弄的吗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
我都是游标卡尺+A4纸打印,用剪刀剪下来,放到壳里面测试大小

网友:
小板直接扫描,大板旁边一尺子,用数码相机拍,再用图片处理软件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