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51版本,为何在main函数中不加任何循环语句这个版本...

楼主(2015-07-08):
我用的程序代码为: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sbit LED0=P1^0;// 用sbit 关键字 定义 LED到P1.0端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LED0=0;
    Delay(10000);
    LED0=1;
    Delay(10000);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下载到STC89C52RC中后会循环运行,LED灯会不停闪烁,只有在最后加上while(1);才能停止。另外我用IAR8051版本运行同样的代码结果是只执行一次,也就是LED0对应的灯只点亮一次。
请遇到的朋友告知原因,谢谢。

网友:
编译器给优化了,这不奇怪啊。

网友:
最后一个call Delay后本应将下一个pc指针压入堆栈,但是编译器优化后,自动将0压入堆栈,使得ret后pc归零,重新执行,现象看就是相当于: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LED0=0;
     Delay(10000);
     LED0=1;
     Delay(10000);
}
}

网友:
一直闪是因为一直在复位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正常,应该是编译器优化的时候给你加了个大循环

网友:
这个帖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有空试验看看情况。。。。。。应该是像4楼说的那样

网友:
应该是跑飞了,刚好飞到起跑点

网友:
这个逻辑跟PLC的类似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