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锂电池可以串起来充电吗,或者有没有3V锂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5-07-09):
公司电近要做一个电池充电电路,电池是两个三伏电池,串联的,不知道可不可以串联充电,不然就要找一个3V的充电IC。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都是一些移动电源的移电IC  4.2V的。有没有高手有做过类似方案的。请多多指点。

网友:
我觉得你先说一下你的这个需求再来评估用什么方案比较靠谱

网友:
没有听说锂电池是3V的。一般锂电池是3.7V,充满约4.2V,所以用4.2V的充电方案是可以充单节电池或多节并联的。
串联的锂电池如果不做配对则需要严格配对,把性能相近的作为一对。市面有很多单节或双节的充电IC和保护IC。问题是你要搞清楚你的是不是锂电池和电压是不是3V

网友A:
难道是充电的3032?

网友:
用的纽扣锂电池吧,见过一个做智能戒指的,里面的纽扣锂电池就是3V的,采用的充电方法就是使用普通的锂电充电芯片后级用的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充电的3032?

3032不是锂电池吧,我记得是碱性电池的。

网友:
锂电串联要配对,要不有保护板的会有部分充不满,没有的过冲

网友:
锂电池 一般串联充电 电池一致性不好 会导致压降不统一  所以串冲不太好使

网友:
串联可以 先恒流快充,在恒压涓充

网友:
本本电池就是串联的

网友:
如果是锂电池的话不适合只用串充,还要再加上平衡充电。本本电池就是这样充的。

网友:
可以串起来充电的, 但要注意电池的平均,不要出现一个过充电了,另一个还没有饱和

网友:
可能说的是磷酸铁锂电池(额定电压3.2V的样子,三元材料的3.7V)。串联充电:分别采集每个电池单体电压(作用:作充电保护);当出现压差较大的时,切换的并联模式,高的单体给低的单体充电(之间搞个限流电阻),达到平衡后继续充,直到达到充电截止电压。

网友:
锂电池也有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锂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串起来的话需要考虑平衡的问题,这个里你可以上凌力尔特公司的官网去选型,他们有芯片是可以对几个锂电池串联的设备充电的

网友:
串联的电池,厂家一般会有出厂配对的,会有一致性的问题

网友:
有3.2V的可充电锂电池。前几天我买了一对。带假电池,可以一节真,一节假,代替原电器的两节电池

网友: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