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5-07-09):
    最近在用28034开发变频器,带电机能够稳定运行。但是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输出电压平衡,输出电流不平衡。万能的论坛,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助(软件没问题,我之前在做好的驱动板上带过电机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是自己做的板子,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A:
电机问题?有条件测下输出电压波形。变频器的奇怪问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问题?有条件测下输出电压波形。变频器的奇怪问题太多了

电机没问题,我换了电机试过也是如此。电压波形也正常。很是奇怪,问多很多人,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软件没问题,那只能理解成驱动问题了。
你测一下现在的驱动板,开通关断的延迟时间与原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你是用示波器测的电流么?还是控制板采样的电流?如果是示波器测的,那很有可能是电机问题;如果示波器测的没问题,而是控制板采样的电流有问题,那就是你硬件问题。电压不平恒这个很少见,如果是那就是你程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示波器测的电流么?还是控制板采样的电流?如果是示波器测的,那很有可能是电机问题;如果示波器测的 ...

用的钳形表。软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问题,那只能理解成驱动问题了。
你测一下现在的驱动板,开通关断的延迟时间与原来有什么区别 ...

只是换了不同的单管。其他的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C:
如果是电机没有问题,那你是怎么确认你的输出电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电压你又量不出来,如果相差很大,你还是看看你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没有问题,那你是怎么确认你的输出电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电压你又量不出来,如果相差很大,你还 ...

电压可以测量出来。而且我这个程序在以前成熟的平台上都是很正常的。这次改了硬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
解决的原因最好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问题解决后,麻烦请说明结贴。不然又是一个翻起来无用的帖子。大家给了帮助,也请互相支持。

楼主:
是硬件上除了问题,我把单管换了一下,然后把六个单管的电容换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1-20):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没有问题,那你是怎么确认你的输出电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电压你又量不出来,如果相差很大,你还 ...

好,您的变频器方案可转让吗。qq 258400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