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制动,到底是如何往电机灌直流,灌的又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5-07-09):
交流异步电机  直流制动,到底是如何往电机灌直流,灌的又是什么样的直流????这个有讲究没???
不同的电机,不同的内阻,不同的负载,灌直流的除了电流大小区别外还应注意什么》????

我现在的灌直流方式是           Sin_Lut_a[index1]=XYZ*cycle_1;   //百分比*定时器1的周期   XYZ*7200;
                                         Sin_Lut_b[index1]=1;
                                         Sin_Lut_c[index1]=1;
两路下面两个开关一直打开,,另一路上下开关来回切换,载波频率14400;
出现的问题是:
                                用在内阻17欧姆大概400w的电机上没事刹车效果也不错,  刹车比例20%  电流1.2A
                                放在10欧姆大概400w的电机上刹车也行,有时会烧模块; 刹车比例13%  电流0.6A
                                放在内阻4欧姆大概600w的电机上不带负载时没事,带负载直接烧模块  ,在直流制动5到6秒时烧的;刹车比例3%;
我这个程序刹车方式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6-01-04):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直流制动的电流还是太大了,变频器的直流制动起始频率,电流,时间是可设置的,电流最好做闭环控制, ...

我现在是在起始频率时开直流制动1hz,电机速度只有200左右,中间停了1.5S开始制动,偶尔直流制动出现过流现象

网友A:
你这个直流制动的电流还是太大了,变频器的直流制动起始频率,电流,时间是可设置的,电流最好做闭环控制,制动电流在额定电流的50%左右吧。
还有直流制动是对电机有损伤的,相当于把电机转动的动能在电机转子上以热的形式散耗掉,频繁制动电机会发热,最好还是才用制动电阻制动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二极管半波整流,延时几秒。

半波整流有瞬时的过电流现象!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5-07-10):
据印象额定电流的一半就有额定转钜的制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二极管半波整流,延时几秒。

半波整流,倒是没试过,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磁通量---降低转速

制动开始频率是1HZ,转速剩余200~300,延时1.5秒后开始直流制动

网友:
据我所知变频器行业有一部分机型往里面灌的是一个与转矩反方向的直流电流。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听他们讨论过

网友C:
电流---磁通量---降低转速

网友:
阻力与电流成正比,发热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B:
大功率二极管半波整流,延时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