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程控镜像恒流源。但是不知道该控制哪个脚。求助

楼主(2015-07-09):
应该怎么接到单片机的IO上。用的是STM32.求助。谢谢

网友A:
单片机,DA,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DA,运放,

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B:
控制 Ir , 不过这个电路你不好控制,你应该用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 Ir , 不过这个电路你不好控制,你应该用运放电路

比较菜。做的电路比较少。不知道应该怎么用。能给个草图什么的么

网友:
控制R的阻止  即可

网友:
你这个只是模型吧,要当应用电路的话还太简单了

网友C:
匹配对管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电路主要用于集成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匹配对管是个难题,所以这个电路主要用于集成电路中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