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项目用ATMEGA88,准备买个仿真器,不知道用哪款?

楼主(2015-07-09):
请大家推荐下AVR的仿真器,哪款比较常用,JTAGICE MKII ,JGATICE3,还是其它?

网友A:
我买的微雪电子的JTAGICE MKII好像,很大很好用,不过是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微雪电子的JTAGICE MKII好像,很大很好用,不过是贵些

哦,稳定性怎么样?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稳定性怎么样?多少钱买的?

很稳定  很好用
我也是初次用的atmega88调试
用了好久反正没出现过问题
就是价格贵
基本上是最贵的avr仿真器了

网友:
MK2不解释

网友:
一直用MK2,很稳定。

网友:
新上项目用mega88,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主要考虑稳定性,抗干扰性,

楼主:
大家都用原装的 JTAGICE MKII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用原装的 JTAGICE MKII 吗?

有山寨的,一样的

网友:
买ATJTAGICE3  吧!这个好用。 不过只能用开版的开发软件。

网友:
MKII吧,小程序我一般都不仿真,直接烧板子上运行看效果。
ATMEGA88其实还算不错的,我也喜欢用这个系列。
也许是习惯了吧

网友B:
ATMEGA88不带仿真口的,只有ISP,如果为了后面的芯片的话,建议购买ATJTAGICE3,我已使用多年,一直很稳定的!还可以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MEGA88不带仿真口的,只有ISP,如果为了后面的芯片的话,建议购买ATJTAGICE3,我已使用多年,一直很稳定 ...

88带的,除了8以外这个系列都带仿真吧

网友:
dragon貌似也很不错。新出的avr one 不知道是否支持。

网友:
只会汇编,从来没用过仿真。

网友:
关注一下 下一步准备也弄个

网友:
atmega88不带JTAG接口,但是有debugwire双线接口。

网友:
现在用这个没啥优势吧

网友:
mega88裸调就是了,十几块一个下载器,还要啥仿真器呢,也就几K程序。公司买就无所谓了,挑最贵的上。

网友C:
都这年头了,还有人选avr啊,,,

网友:
使用AVR时从来没用过仿真器

网友:
ATMEL ICE 最新的带壳的500左右,TAOBAO 有,不带壳30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这年头了,还有人选avr啊,,,

现在都用啥呀,C8051F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用啥呀,C8051F呢?

高点直接上 arm了
低点有stm8、stc51之类的,
习惯avr的中间可以选 LGT 兼容啊。
反正对avr敬而远之了。

网友:
居然还有人用AVR,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点直接上 arm了
低点有stm8、stc51之类的,
习惯avr的中间可以选 LGT 兼容啊。

那些开源项目不就是AVR的吗?

网友(2015-10-30):
用ATMEL-ICE吧,比较好用。快!

网友:
选AVR自然有AVR的优势,虽然贵一点,有些性能的确也是要好一些

网友:
51还那么多人用,何况AVR呢?
几K的程序有无仿真无所谓

网友:
AVR从来都是用10块钱左右的ISP烧录,没仿真过,真要追寻中间变量了,就通过串口上传的PC调试。

网友:
就算要用8位机,也会选C8051,STM32F030不行吗?

网友:
唉,有些人非要拿别的和AVR比较,别的单片机根本达不到客户要求,也只有AVR可以,我们公司有款产品就是用atmega88做的,功能很简单,一个外部中断+一个定时器+5个IO,实现功能是解析曼切斯特编码,控制几个IO工作。唯一的苛刻要求就是要能稳定运行在150度高温下。。。。

网友:
AVR非常皮实的,工控环境,我也只用AVR,最早用STC经常坏,有时候烙铁都能焊坏STC

网友:
应该是单线仿真吧?

网友:
现在avr dragon应该200以内,可以买一个先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