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DO自激,单片机没法工作怎么解决,LDO是xc6201p332mr

楼主(2015-07-09):
供电9v万用表电池,由于电池供电,属于低功耗;
电路用到一个9v转3.3v的LDO电路,最早用HT7330-1,出现自激的情况,输出不稳定,单片机没法工作,把输出滤波电容加大到100uf,勉强工作,凑合能够用。
板子体积有限,100uf电容比较大,后来就想换一个LDO,用了xc6201p332mr这颗芯片,还是出现自激的情况,用参数指导书推荐的2.2uf电容,单片机没法正常工作,加大到100uf,正常了。
自激的时候,能够听到板子上有零件啸叫的声音。不是很大,嗡嗡响。
比较头疼的问题,折磨我好久,也没解决。请教有经验的朋友予以指导,怎么能够减低输出电容容量,减小体积的情况下,可靠工作,不出现自激的问题。
另外我试着在输出电容的正极串联了一个10欧电阻,没什么效果。

网友A:
我用431,电容104也自激,电容加大到10uF 才不自激

网友:
要用钽电容。431输出不需要加电容。

楼主:
输出接的是4.7uf AVX的钽电容,还是一样情况,换成22uf的钽电容也不行,搞的人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431,电容104也自激,电容加大到10uF 才不自激

看来咱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单片机用了多少去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用了多少去耦电容?

0.1uf  0603的电容

网友:
PCB截图发上来看看。我用一直都正常啊

网友:
最大输入电压10v  没看输入输出压差最大多少, 哪有这么用ldo的,用dcdc啊

网友:
LZ的功耗模型是什么样的?未必是LDO造成的自激..

网友:
震荡是一般都是输出电容的问题,瓷片、钽、铝电解都试试,应该有好使的。
另外低功耗的为啥还设计成压降这么大的LDO电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回复,
负载原因造成的,打开负载电子开关,LDO就自激,电路中有个PMOS的开关电路控制负载供电,开关后面对地并接了一个10uf的电容,拆掉这个电容,就好了。
具体原因不明,分析不出来,反正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