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输出数据的疑问

楼主(2015-07-09):
参考了论坛的文章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AD7705
搞了个AD7705的测量
AIN-端输入是1.5V,AIN+端输入是0-3V
程序如下设置:
//********************************AD7705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AD7705(void)
{
  CS_0;

楼主:
//********************************AD7705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AD7705(void)
{
  CS_0;                             //CS置为输出低电平,使能 AD7705
  ResetAD7705();
  TransmitterSpi(0x20);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自校准
  TransmitterSpi(0x00);       //时钟寄存器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 2.459Mhz更新速率为20hz
  TransmitterSpi(0x10);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40);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6,双极 ,缓冲
  delay_ms(5);                //延时
  //TransmitterSpi(0x21);       //通讯寄存器 //通道 2,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自校准
  //TransmitterSpi(0x08);       //时钟寄存器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 2.459Mhz更新速率为20hz
  //TransmitterSpi(0x11);       //通讯寄存器 //通道 2,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60);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6,双极,缓冲
  //delay_ms(5);                //延时
}

//******************************按照通道 1 读取******************************//
unsigned int ReadDataCH1(void)
{
  unsigned int getData = 0;
  unsigned int bufR[2];
  //TransmitterSpi(0x10);          //通讯寄存器 //通道 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TransmitterSpi(0x60);          //设置寄存器 //自校准,增益 16,双极 ,缓冲
  //while(PIND&(1<<3));               //等待校准完成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TransmitterSpi(0x38);          //发送 0x38 读取 CH1 数据寄存器
  while(PIND&(1<<3));            //等待 READY 信号变为低电平
  bufR[0]=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高位
  bufR[1]=TransmitterSpi(0xFF);  //转换结果低位
  getData=(bufR[0]<<8)|bufR[1];  //获得数据 16 位
  return getData;                     //返回数据
}

楼主:
输出的结果对应0-3V是38600-59600,为什么不是0-65535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顶一下自己

网友:
基准源 和 极性配置,
自信看看手册这两点

楼主:
基准源是2.5v,极性设置了双极性了,找不到什么原因,好烦恼。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不知道为什么啊?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里有一些关于AD7705使用中遇到的问题解答,供参考哦~~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705